请教一个OMRON的PLC的模拟量控制问题!急用!!!!!

楼主(2009-07-25):
 小弟用CP1H做了一个控制程序,上位机的监控程序是用VB编的,现在用PLC通过比例放大板来控制一个比例溢流阀。

通过上位机给出电压值,但是控制的精度达不到要求,请问具体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PLC的精度达不到?我没有加算法,

直接用的开环控制!哪位达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所说的精度达不到是指什么,首先看看硬件是否精度达到要求,按道理,软件控制可以无级调节,只要硬件本身达到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你的工艺设计和硬件选型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干扰的问题啊,1楼说的对

网友D:
一般都是软件编的 不好造成的

楼主:
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用得是VICKERS的阀和放大板,具体的系统不是我做得,我只是负责整改!

现在的问题是控制精度达不到,输出的电压值在稳定以后能对应一个具体的压力值,就是不准确!

在调节过程中整个压力的增加也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