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JA变送器选型

楼主(2009-07-25):
EJA变送器铭牌上“模式s1/s2"什么意思

网友A:
设计序号?

楼主:
我现在有两块变送器,都是EJA110A-DM的,一块是s1一块是s2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一块是老的,一块是新的,现在出产的EJA都是S2模式,虽然是经典也在更新换代呀,没看到以前说精度是0.075%,现在是0.065%,呵呵,有关EJA的问题尽管开口。。。。。

网友C:
请问一下,加拿大塞尔瑟斯的V10F多参数压力变送器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楼主:
S2模式与S1模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除了精度等级以外,或者说这里的“模式”到底是指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内部电路板的改变是有的但我说不清楚,外观设计上也是有许多细微变化的,仔细对比的话新版的稍微大一点点。。。EJA

楼主:
我想请问“横河流量计”先生这样的问题可以吗?“界区使用了几块上海横河YF/DY型漩涡流量计,经常出现在实际流量80%左右时,表头无指示,输出为零。请教各位大侠,横河漩涡流量计漩涡频率的检测方法及发生体是否完好的判别方法。又如何判别放大电路部分是否完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