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呀

楼主(2009-07-26):
那位大虾给我看看呀!

网友A:
你的一个网络里面应有一个OUT吧

网友B:
楼主是个新手吧,那么简单的问题都要发出来问。

网友C:
典型的OMRON程序软件不兼容现象。估计你是从老PLC里上载上来的吧,现在的WINDOWS的CX-P与老式的DOS下的SSS软件存在这个不兼容的现象。

如需要解决,联系我。古董PLC专家。

plc111@yahoo.cn

网友D:
删掉重新写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E:
     软件换一个版本就行!

楼主:
plc222楼主那你发软件给我呀!457594166@qq.com谢谢了

网友C:
给你估计你也装不了,WINDOWS是不支持的。最近想用虚拟机安装,倒是成功了,可以打开SP1,sp6文件,但就是连不上线,估计英文SSS软件有些问题,不过我还有日文原版的。但这个日文原版的必须在日文DOS里才能运行,英文DOS不可。苦苦寻找就是没有日文DOS系统软件,各位朋友若有日文DOS烦请告知一声,小弟在此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