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9-07-26):
用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定位,请问什么情况下用原点返回?什么情况下用DDRVA指令?什么情况下用DDRVI指令?什么情况下直接用限位开关到位停止?

回复:changlongda750@yeah.net

谢谢!

网友A:
坐在沙发上等着学一下技术问题

网友B:
有正负坐标时和有时必须校正的系统需要原点返回 (例如滚珠丝杆等)

有很多点定位或不等长定位或有往复动作可用绝对位置控制DDRVA (例如XY平台等)

有不多点定位或仅单方向可用相对位置控制DDRVI (例如裁线机、均分度钻孔等)

直线方向运动的两边为防止超越撞车可用限位开关 (这是基本常识了)

为防止因步进电机失步导致事故,可增加位置辅助检测点  可用行程开关做(例如冲压设备的自动送料等)

网友C:
控制步进时,怎样能够正确获得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D:
要看发出的脉冲数不如加编码器看已经走的行程

网友C:
系统没有编码器,该怎么办啊?

楼主:
谢谢边干边学,我要做的是步进电机控制直线方向往返运动,前后二个定位点要正确。一用原点返回做,往返正确,用DDRVI(K±99999999)点动控制,到前后限位停止,但要用三个限位开关,;二用DDRVA(设定脉冲)控制前进,到前边限位停止,用DDRVI(K-99999999)控制后退,到后限位停止,为了控制二个定位,还用DDRVI(K±99999999)点动控制,到前后限位停止,用二个限位开关。现在不知道用哪种才合理?谢谢!

网友B:
你只是两点定位往返,属于比较简单的,用DDRVI或DDRVA都可以的,请用定长脉冲数,因为需要加减速。

走固定长度不要用(K±99999999),到限位停止的方式受传感器灵敏度、负载惯性和扫描周期等因素影响,精度不会好的。

原点返回和点动控制你做的对,是用DDRVI(K±99999999)或DPLSY或DPLSR都可以。

网友E:
完全依赖PLC本身的脉冲定位控制步进时位置精度是很低的。肯定要做位置检测才行,不然误差肯定越来越大。

网友F(2009-10-30):
如果用EH2的来控制应该很好控制,原理和一些制袋机对色一样,这样加减速也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