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的电压问题,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07-26):
有一只电磁阀线圈,没有铭牌参数,接上DC24和DC12都可以动作,但这样没有明白电压的情况下,接上与要求不一致的电压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如和确认这只电磁阀的电压等级呢,还有电磁阀还有其他什么参数需要考虑呢

网友A:
不会吧!电压相差一半了电磁阀还能动作?常理上说,电磁阀一般是24V的。具体的判断方法我暂时还没想到。

楼主:
它的负载是油阀,那么考虑电磁阀的吸力吗。

网友B:
应该是24V 你接12V应该没有带负载吧??

网友C:
一般接24V的多,但也有双电压等级的线圈.要考虑应用的场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电压相差一半了电磁阀还能动作?常理上说,电磁阀一般是24V的。具体的判断方法我暂时还没想到。

支持

网友E:
你带负载试一试,我个人觉得应该是24V应为用得比较多

网友F:
你有万用表量下它的直流电阻,DC24的一定会比DC12的要高.如你所说24V和12V带负栽都动作正常的话见意你用12V来用(除电液比例电磁阀,我所说的是电磁换向阀)油压上用的我见的都是24的,没12V,气动的到是见过12V.

网友G:
接触一台进口的设备 它上面的电磁阀全是用24VDC打开 然后在转换成12VDC保持导通状态的

网友H:
带上负载试一试,如果都行,那末工作时摸摸电磁阀的线圈是否发热来判断吧

网友I:
我记得公司一个电磁阀线圈通电大概半小时多,发热发的都快不行了,特烫手,是意大利产的线圈,是24V的,我们公司基本都是24V的,极个别是220V的

网友J: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它的标准电压是12V的,那么给它24V,用久了肯定会烧。如果它的标准电压是24V 的,那么用了12V在不带负载的时候应该可以,一带负载就会冒烟啦!所以我认为上面提到的问题不成立!

网友K:
电磁阀两种电压同时用的很少

有可能你这种就是两种电压同时能用的型号

网友L:
相同有标牌电磁阀线圈,用万用电表测直流电阻比较,功率=线圈1电压平方/线圈1电阻=/线圈2电压平方//线圈2电阻,适用直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