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故障

楼主(2009-07-26):
我厂现用到590+直流调速器(4象限),已经使用了两个多月,现在送电就报警(SPD FEEDBACK)速度反馈问题,我把编码器和连接板都换了,还是不行。改用电压反馈,送电就直接报过流了。联系了售后说是电机有问题,可是换上电机两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希望同行师傅们帮忙

网友A:
查查触发回路了

网友A:
少于10个字不能回复,大家怎么处理?

我是敲几个空格,我们怎么那么“聪明”

网友B:
我今天调试590+的新调速器,也报警(SPD FEEDBACK).原调速器运行时时快时慢,不稳定.指针表无励磁电压输出.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C:
请检查里面连接的反馈接口板。你的就是速度反馈有问题。记得先看自己的参数对不对反馈方式选择什么一定要保存。

网友C:
刚刚回答的是对第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式简单的检测以下。在里面把反馈方式改一下参数。暂时不用光电编码器反馈看看电机启动怎么样。

楼主(2009-09-21):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都检查过了,带小负荷的实验没有问题,现在这个设备停用了,用另一台2#设备呢,这个2#设备就是爱穿硅,几天就穿一块,有待解决

网友D: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书中对这些问题和工程设计应用讲得非常详细!只有你把它完全理解了,做起来才顺手!

楼主(2010-01-08):
谢谢各位的关注,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

网友E(2010-08-25):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1-05-21):
增大进线电抗器后 就不怎么烧可控硅了。

网友F:
现在手上有几个591P不可逆的机器140A 和380A  刚刚设备上拆下来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8767368313沈

网友G:
专业维修590+020-36541762

网友H:
更换触发板就可以了,590故障报警比较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