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lm 3109能与wincc通讯吗?怎么做?

楼主(2009-07-26):
最近想用wincc6.0sp3亚洲版给我的LM3109plc做个组态软件,以前用西门子s7-200做过,用西门子的pc access做opc服务器,停容易的,但和利时的没有opc服务器软件,应该如何连接wincc呢?

期待高手的指教!Email:6265708@163.com

谢谢!

网友A:
首先需要PC机是带有主站卡的,然后通过DP通讯的方式和LM3109进行连接,当然了,LM3109后面需要添加一个LM3401,DP模块,这样才可以

网友B(2012-01-07):
对:guaiguaikingking关于首先需要PC机是带有主站卡的,然后通过DP通讯的方式和LM3109进行连接,当然了,LM3109后面需要添加一个LM3401,DP模块,这样才可以内容的回复:

您好,主站卡是什么样的,不太明白

网友C(2013-10-31):
dp网卡CP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