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图谁看得懂?

楼主(2009-07-26):
为便于说明, 我给出各个气件的编号:
上面是我们用的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图。
真空发生器有一个真空控制的电气端子和一个吹气的电气端子。
看不懂原理图,有哪位高手老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谢谢!

楼主:
最下面的圆1的应该是压缩空气进气孔,右边上面的9应该是真空孔和吹气孔(共用一个孔)。

网友A(2010-12-23):
此图应是一个多控间歇式负压工作的原理。负压工作性质较复杂的一种连接气路的方法,它分两路控制;一路是1---3;11---10---通过9正压通路在8处产生负压。二路是1---2;4---6----7----10----9的正压通路在8处产生负压。注:8所标注的器件就是“负压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