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故障

楼主(2009-07-26):
一台软起动,启动时电机嗡嗡大响好像缺相,空气开关冒烟,但软起动器就是不报故障,真是想不通,还请诸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空气开关导线的接线端接触不良所引起,导线连接是线路中最薄弱的环节。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C:
检查线路,软启动器本身保护功能比较弱

网友D:
是不是负载太重啊,或设备有卡住的地方

网友E:
本人遇到过,软启没有设置缺相保护,而且软启动器输出断相。查一下是不是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