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传送错误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9-07-26):
     能从HMI使用PROSAVE备份到电脑, 但是我从组态传送进不了HMI,传送进行到检测兼容性后就直接跳出。多试几次后会偶而会有看到“端口驱动错误”和“XXX。。不兼容”因为是闪现看不见报错,有而且当用PROSAVE备份几次以后就备份不了,都显示报错“端口驱动错误”。求助各位能不能分析出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HMI,说下

网友B:
你把触摸屏断电重启一下,下载线检查一下,再查查下载设置,选对端口,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