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的模拟量输入量程卡的设定

楼主(2009-07-26):
通过隔离模块输出的4~20 mA的信号,带24V电压。要输入给西门子300PLC的模拟量输入,量程卡是应该接到4线制还是2线制。在线等,多谢帮助?QQ30052516

网友A:
凡是外带电源的,必然是四线制,二线制是PLC模块本身供电!

网友B:
"通过隔离模块输出的4~20 mA的信号,带24V电压。"

如果隔离模块输出的4~20 mA的信号的信号线上带24V电压,建议不要直接接入模块,2线制模块本身向外输出24V,同时接收信号,4线制只接受信号

网友C:
跟仪表的线制相对应就可以

网友D:
要是用PLC输出电压用两线制即可,最好加上隔离器,不但提供电源,又可以对干扰信号进行屏蔽!

网友E:
需要PLC供电就是两线制,不需要PLC供电就是四线制

网友F:
西门子300模块半价批发库存5000万,下半年清仓库,我公司现货库存5000万300系列的PLC模块,现在全国邀请各公司采购直接联系我,联系人:黄先生:137138510756:QQ 24996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