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7062KS能否和宇电2070人机界面互换?

楼主(2009-07-27):
我有两台7062KS,已掌握了组态,但我公司用宇电仪表较多,超过200台,为了方便我想选购宇电2070,但我仔细比较两者,发现两者外型功能相同。请问:能否重新拷贝软件,把7062KS变成2070?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直接下载就行,用的是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软件!

楼主:
谢谢。软件从那下载呐?是否要格式化,重新装宇电的?

网友A:
应该不用,本质是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软件,只不过换了个叫法而已,在昆仑通态网站下载或宇电那里都可以!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2070主要针对宇电AI系列智能仪表,我看中的恰恰是此点,用起来方便。虽然7062KS能和宇电表通讯,并尽不方便。宇电网站没有此方面的资料,我准备和他们联系一下。楼上的,你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宇电的产品实际是昆仑通态的OEM,买来以后再装个自己开发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