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热备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做400热备配置时编译不过去呀,出现“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是什么意思呀?谢谢各位师傅了!

需要添加补丁包吗?

网友A:
可能硬件组态错误。把HW CONFIG里面的图贴出来看看。冗余系统中2套硬件必须完全相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