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不能通过opclink连接intouch 9.5?

楼主(2009-07-27):
请教,本人想通过PCAccess驱动,连接西门子200和intouch。PCAccess已经可以与200通讯数据,但是通过opclink配置后,在DATA monitor  下面空空的 没有配置好的Topics?   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特在此请教论坛里面的前辈 谢谢

楼主:
这种情况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可以用! 前不久用过

网友B(2009-09-19):
我也没有看到数据,请高人指教

网友C:
需要加点后才有datamonitor

EMAIL:hunterco2003@sina.com

QQ:325139815

------------------------------------

MYBLOG:http://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D(2013-12-03):
引用 网友E:


 在intouch定义好变量后,运行就有了DATA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