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晃动原因

楼主(2009-07-27):
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用的台达的伺服,每次发完脉冲停止后再接着做下个动作时,那个伺服电机每次都会晃动一下,而且每次监视到的脉冲数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程序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啊

楼主:
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刚性调的太高了啊。。。。

楼主:
这个道是不太清楚,刚性根这个还有关系啊

楼主:
调节刚性是哪个参数啊

网友B:
要么是刚性太高,要么是加减速能力不足或者加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C:
我也在关注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先吧问题搞清楚吧,这样不明不白的,不好判断是伺服的问题还是脉冲的问题

网友C:
说的是废话,要是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话,就自己解决了!还把问题发到这里干吗?

网友E(2013-01-25):
碰到过,是回原点时有时晃动。原因是编码器性能不良。

网友F:
 负载惯量太大。使用增益计算软件将频宽设小,惯量比设大,重新计算增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负载惯量太大。使用增益计算软件将频宽设小,惯量比设大,重新计算增益

应该是启动时的问题,启动力矩不够吧,是不是应该增加力矩限制大小

网友F:
转矩限制有点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一般电机出场为2倍的转矩限制,因为大部分伺服电机都是3倍的过载能力,咱们现场调试可以调节为3倍转矩限制,可用克服电机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关键是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不匹配造成,使用增益计算软件将频宽设小,惯量比设大,重新计算增益

网友I(2013-05-03):
加减速平滑常数调大一点,

网友J:
N多年前的老贴了。没办法,要多打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