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温度温度比较,求差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使用的是Q00J的PLC,

现要对两温度进行求差取绝对值运算,(意思是说55.1度-58.8度)要保证结果为一个带小数的正数

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我只提供一个思路,  你把这两个数分别传递到不同的寄存器,然后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让大的减去小的就好了,挺简单的

网友B:
L #TEMP1

T MW10

L #TEMP 2

T MW20

MUL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只提供一个思路,  你把这两个数分别传递到不同的寄存器,然后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让大的减去小的就好了,挺简单的

大哥, D800,D900是PLC里面的值,同时在平板电脑里面也有一个D800,D900值,不过他们是从PLC里面读出来的,他们共用数据,在电脑上显示的是温度。 我下面这个程序是温度求差, 不管是D800是大于还是小于D900, D1000结果都为正,然后把D1000的里面的数据跟5比较,如果大于5就触发一个信号,使Y10有输出,你看看, 我这个程序能不能办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