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作为主站和电能表通信

楼主(2009-07-27):
    我用s7-200作为MODBUS主站和电能表通信,想读出其电压,电流以及电能等数值。

 我使用的s7-200提供的MODBUS主站协议指令,电能表是CD194E-AS1 和DCM-574,  两种表都试了,就是报3#错误,仪表无响应,我检查了波特率,地址,校验,电气连接等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对于软件输出的代码也监控了,输出代码和说明书举的例子的代码完全相同,我想应该与软件没有关系,但现在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查的。

  打电话给仪表厂家,两个厂家都说它们的仪表绝对没有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教高手,我还可能有那些地方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做好?或者这些表根本就不能通信?

楼主:
哦,忘了说,PLC是224,2.1,支持modbus 主站指令。软件是SP5

楼主:
还有要补充一些,测量仪表端,A B 线间电压只有0.6V

网友A:
你可以用MODBUS串口调试软件试试看,看是那一边的问题。

网友B: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6。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楼主:
严禁做广告,严禁,以后不要来了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这种情况下还是先用 MODBUS串口调试软件 先试

楼主:
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怎么办呀

楼主:
我用得是usb转485的电缆,能和调试软件连吗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提供帮助的朋友。

网友D(2009-10-26):
chenxiaohui033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个与电能表通讯的项目,但以前没做过,能交流一下吗?我的QQ30287398

网友E(2010-11-09):
我也想学习学习 能传授下经验么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我刚入门

网友E:
对了 邮箱是willcool_china@yahoo.cn

网友F(2019-06-19):
我的也是报3#错误,通讯超时,用串口调试调试工具测试,数据 都能收到。PLC程序里面设置的和电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