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老师,变频器转矩问题。

楼主(2009-07-27):
老师,我用英威腾F系列5.5KW变频改造机床,电机为4KW,机床为自造立式钻床,为了变速方便钻孔电机用变频,变频工作频率调到8HZ左右,运转明显力矩不够,转几下就不转卡住了,加大力矩也不行,我用E型5.5KW换下,力矩加大一些,但还是卡住,如何调整参数呢?我是经销英威腾变频器的,改造很多设备了,有几台机床工作频率都不能过3HZ,我还没加负载试,我担心一样卡,那就完了。求您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CHF这种机型不适合用在机床这类需要低频转矩大,动态响应快的场合。如果用CHE的机型要发挥矢量特性,就必须要进行电机参数的自学习,否则CHE的特性就体现不出来,甚至还不如CHF。所以要用好CHE系列产品,一定要对电机进行空载的参数自学习,这点非常重要。对机床改造,要将电机脱开负载进行电机参数学习。

楼主:
清心老师:我用CHE机型改造在参数调整应注意什么呢?

网友A:
改造时要注意用户设备使用要求,包括负载特点、极限状况、安装环境、电源质量、电磁干扰等等,然后选择合适的机型来满足用户的要求。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但要做好,需要很多的经验积累,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的,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多观察、多积累才能合理运用,保证成功率。

楼主:
清心老师: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吗?下午我就去调试设备,有问题我可以打电话请教您。多谢!我手机:15963402294.发个信息告诉我也行。

楼主:
啊!我点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对:guoshu 关于

清心老师: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吗?下午我就去调试设备,有问题我可以打电话请教您。多谢!我手机:15963402294.发个信息告诉我也行。

内容的回复:我公司的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您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祝您工作愉快!

楼主:
多谢!也祝您工作愉快!身体永远健康!

网友B:
我手上现在一台英威腾F系列运行2小时左右它就调闸  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