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A017报警

楼主(2009-07-27):
5.6脚已经短接  也回复过出厂  008和a017交替显示   那位高手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A(2009-10-30):
把控制盒里面的板子所有端子接线拔下再插一遍,紧紧螺丝,尤其是IVI板上的通讯光纤,一定要查下有没有松的

网友B:
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