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NetWorx for ControlNet求教

楼主(2009-07-27):
做了个项目,主背板上即有一个CNB模块又有二个CNBR模块,前几天用CNB预定网络,连接2个分站很顺利,但今天预定CNBR网络总是在RSNetWorx保存不了,提示错误分别为:CNET:8019  The amount of transmitted schedule data for address 01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a single node;      CNET:8019 The amount of transmitted schedule data for address 02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a single node;   01,02分别为两个站的节点地址,CNET:800F Exceeded 100@ of schedule network bandwidth,Therer si not a network update time(NUT)settin that will correct this problem, Reducethe  amount of scheduled traffic or change the phys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network.请公控达人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增加分站了?从你的提示来看,是因为你的分站上带的通讯模块过多造成,减少DNB,MVI,IF8U模块在试试看。

网友B:
应该已经解决了吧!建议删除

网友C:
This error means that too many bytes of transmit data are configured for a single node in one Network Updata Interval (NUI).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the Network Updata Time (NUT). A single node can transmit up to 255 words in one NUI.

The best place for information on resolving this error is in RSNetworx‘ own Help file. In 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click Help then RSNetworx Help then click the Search tab and search for 8019.

这是a-b网站的回答!

网友B:
楼上吃了吗?什么东西!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上的白痴!

网友D:
连接数太多了,超过模块允许的数量了

网友E(2010-08-25):
不是通讯模块多的原因。

是数据量太大的原因,你的RSNETWORX 没设置好,请调整你的计划任务与非计划任务的值。

网友F(2010-12-24):
rslinx clasicc lite is required
the installation sfotware has detected that you have an old version. or no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it is necessary to instal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to install rslinx lite.go to the required steps section .of the rsnetworx installon this cd.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G:
对:yifan_1987 关于

rslinx clasicc lite is required
the installation sfotware has detected that you have an old version. or no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it is necessary to instal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to install rslinx lite.go to the required steps section .of the rsnetworx installon this cd.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内容的回复:rslinx clasicc 版本太老了

网友H(2011-04-07):
我的PLC是1747-L552,1747-SDN 下挂Panelview 1000 请问触摸屏的I/O和PLC 的地址怎么对应?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