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装好mcgs组态软件后,为什么找不到我要的驱动?

楼主(2009-07-27):
装好mcgs组态软件后,为什么找不到我要的驱动?

网友A:
6.2的主程序和驱动程序是分开装的,默认的时候驱动部分框也打了勾,但不是全部选择,注意要再点击一下,让它变成实黑色才表示安装所有驱动。
只安装主程序可以打开组态环境并运行工程,若原工程包含有驱动连接,则不能正常采集数据。默认的驱动有一些通用的如西门子PLC、欧姆龙PLC、三菱PLC、研华模块、研华板卡和通用设备,也可以自己选择安装驱动程序,不用全部安装。
如要自己选择驱动安装,则可通过展开项自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