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读取指令和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27):
用台达变频器专用的读取指令和台达M型变频器通讯,一对一的实例在101例中已有,我现在想知道一台PLC和两台变频器用读取指令通讯的方法,最好能提供程序。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jinslsh@126.com  谢谢

网友A:
多台485设备的范例101例里面也有,可以使用MODRD指令,也可以使用PLC LINK实现

网友B:
这还不简单啊!用变址和地址轮循方法啊,我有一次做到21台,波特率38400,很稳定的。关于通信方面你可以联系我,包你满意,QQ834178994

网友C(2009-09-13):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采用PLClink,但是前提是中间不能有其他的通讯程序!

网友C:
10分给我吧!!我贴上我实际应用的程序图给你!!不懂的话问我吧!

说明!和四台E系列的变频器通讯!通讯数据出错或者LINK中断会自动尝试自启动LINK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D(2016-02-16):
引用 网友C:
10分给我吧!!我贴上我实际应用的程序图给你!!不懂的...

引用 网友C:
10分给我吧!!我贴上我实际应用的程序图给你!!不懂的...

网友E(2018-11-26):
哎  为了积分

网友F:
为了积分回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