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三相四线的问题

有个客户今天投诉了,三相四线因为故障零线断开了,漏电断路器没有脱扣,但我认为应该会有脱扣的可能,只要三相电流不平衡,矢量和达到了脱扣电流那就会动作,但不知道一般什么样的负载情况下,三相电流会电流不平衡,还是一直就不存在三相电流会平衡,或者说是只是理论上讲电流存在平衡

请教各位老师!谢

网友A:
三相负荷不平衡,三相电流就不平衡。

楼主:
那就是说,三相实际是不太可能会平衡的?

网友A:
是的。因为每相都有机会分担单相负荷。

网友B:
找点漏电断路器的基本原理看看吧,另外你的断零是断在断路器的前还是后?

网友C:
三相负荷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是引起漏电保护动作的原因。

网友D:
三相电流不平衡,会引起自动断路器的动作,与漏电保护器无关。

网友E:
正常情况三相负载很难做到完全平衡。

楼主:
断零是断在断路器的后面

网友F:
XW:漏电制造和漏电马达是不是一个人啦?怎么跑一块儿来了?

东方:不是一个人吧。

XW:那怎么想法也一样?错也一样?

东方:你管得着吗?你说什么地儿错了?

XW:零线断了,即使三相不平衡,也不会跳漏电保护器呀!

东方:为什么呢?

XW:因为并没有漏电呀,但他俩个“漏电”专家会不知道吗?

网友G:
三相漏电与单相漏电的原理有的,建议再看一下吧~~~

楼主:
呵,我们不是同一个人。。。。。

是这样的,我们生产的是一种电磁式漏电断路器,也就是这种产品工作不要电压,目前欧洲在大量使用,因为价格高,国内极少用,理论上讲,只是电流不平衡,且电流达到了额定动作电流,产品就会动作

现在假设是三相四线断路器中的零线接线断掉了,产品会不会动作 ,我回答客户是会动作的,但他说产品不会动作,作了试验,晕啊

反正过几天要去国外了,到时弄个明白,拍些图片回来,到底他们是用在什么场合,接多大负载,为什么三相三线电流会平衡

网友F:
漏电制造先生,知道您和漏电马达不是一个人了。。。。。但还有一事不明:

漏电制造说:“我们生产的是一种电磁式漏电断路器,……理论上讲,只是电流不平衡,且电流达到了额定动作电流,产品就会动作”

XW:那这可不是漏电断路器呀!是不是不论漏不漏电,只要是三相不平衡就动作?

东方:不会有这样的保护器的啦!因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倒是绝对的。他这不平衡不是三相不平衡,而是有一个检测环,这个环包围了所有的三相四线。正常情况下,流进该环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是平衡的,所以电路不动作;但若发生漏电,那就不同啦!

XW:怎么回事?

东方:流进去的电流不从原路返回,而是“漏电”漏掉了!

XW:不管是漏电制造,还是漏电马达,总之,是漏掉了,是吗?

东方:理解的很对!这样,流进检测环的电流和流出检测环的电流就不平衡啦!且电流达到了额定动作电流,产品就会动作 。

XW:到这会儿漏电制造又对了!

东方:怎么听起来有点别扭呀!你就讲楼主对了好吗?

XW:好的!

东方:那么,现在假设是三相四线断路器中的零线接线断掉了,产品会不会动作?

XW:楼主说(不讲漏电制造了):我回答客户是会动作的!他讲的对吗?

东方:那你看一看,环路只有三根线了,当然,由于相位不同,电流方向也不会都相同,但代数和……

XW:我知道!流进环路的电流代数和恒为零!

东方:抢答的挺快呀!

XW:嗨嗨嗨!不好意思啦!

网友H:
东方先生真是高手,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的电流恒等零所以不动做

,完全同意

网友I:
单项拉偏!!!!!!!!!!!!!!!!!!!

网友J:
零线断了,又没有漏电,漏电开关怎么会动作呢!三相电路不平衡,但只要三相电线的电流相向和为零,就会不动作

楼主:
东方先生讲得很有道理,但就是这个三相三线的漏电断路器有点不太懂

东方:那么,现在假设是三相四线断路器中的零线接线断掉了,产品会不会动作?

XW:楼主说(不讲漏电制造了):我回答客户是会动作的!他讲的对吗?

东方:那你看一看,环路只有三根线了,当然,由于相位不同,电流方向也不会都相同,但代数和……

XW:我知道!流进环路的电流代数和恒为零!

东方:抢答的挺快呀!

XW:嗨嗨嗨!不好意思啦!

理论上讲是这个道理,但我做过试验,是用电磁式漏电断路器,产品也动作了,我有点疑惑了

三相的电流都是10A,产品动作了,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
三相三线制漏电保护器,因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不是漏电电流而是三相不平衡电流,故在三相线路中只要有一相接通任意负载,电流就远远超过漏电动作电流而跳闸,改正方法是将漏电保护器换成三相四线漏电开关。
请问这句话是不是对的,我想是对的,很多理论看了很多遍,但不实践也没有用,这个在实践中,它是会动作的

网友F:
漏电制造:三相三线制漏电保护器,因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不是漏电电流而是三相不平衡电流。

东方:三相三线制没有零线,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仍然是漏电电流而不是三相不平衡电流。

XW:那怎样才能检测到三相不平衡电流呢?

东方: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有零线,但有意把零线拉出来,使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就是三相不平衡电流,故在三相线路中只要有一相接通任意负载,电流就远远超过漏电动作电流而跳闸。不知楼主是哪种情况?

楼主:
我做的试验是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三相都通过10A电流,接的是一电动机,产品动作了

楼主:
三极与四极漏电保护器的简单分析
低压配电系统中装设漏电保护器是防止人身触电的有效措施,也可以防止因漏电而引发的电气火灾及设备损坏事故。漏电保护器一般分为一极、二极、三极、四极。其中一极、二极漏电保护器的结构原理图,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当漏电事故发生时是否断开零线。其工作原理均为通过检测相线、零线电流的相量和是否为零来判定是否有漏电事故发生。讨论的重点是三极、四极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场合的差异。
 我查阅一些厂家提供的三、四极漏电保护器结构原理图时发现一些问题,源自某国产品牌开关制造商产品资料,源自某进口品牌开关制造商产品资料。我们发现二者的四极漏电保护器的结构原理图并无区别,但三极漏电保护的结构原理图却存在重大不同,并由此引发其使用也有重大区别。
  在分析之前,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负载三相平衡”。在三相交流电系统中,负载三相平衡时,其三相电流相量和为零。但我以为,所谓“负载三相平衡”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际的产品制造中,由于生产工艺、使用条件及电源品质等因素的制约,理想的三相完全平衡的负载不大可能存在,其三相电流ia、ib、ic的相量和不为零而且很容易达到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例如30mA。因此,“负载三相平衡”这个概念只具理论意义。本文以下谈到三极、四极漏电保护器的应用时与此相关。
  首先二者的漏电动作原理相同。均是通过检测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3根相线和1根N线的电流相量和是否达到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来决定其是否脱扣。对于正常工作的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不论其所带负载如何,均有ia+ib+ic+iN=0,漏电保护器不动作。一旦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相有一部分电流经故障点流入大地,此时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电流相量和不等于零,即ia+ib+ic+iN≠0,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故障回路,从而保证人身安全。不同之处仅在于漏电保护器动作时,在切断相线的同时是否切断零线。因此,所谓的三极漏电保护器是一种“假三极”漏电保护器,其实质与四极漏电保护器相同。

  应用时,正常情况下,若负载是Y形接法,不论三相平衡与否,其中性点与N线相连,则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相线及N线电流相量和为零,即ia+ib+ic=-iN,当然没有问题。但若负载是N形接法,由于负载无中性点,则漏电保护器的N线被悬空,iN=0。此时,只有负载三相平衡,即ia+ib+ic=0,才有ia+ib+ic+iN=0,保证漏电保护器不动作。但如前所述,“负载三相平衡”是一个理论概念,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因此漏电保护器均应用于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而不论其负载是否平衡。对无中性点的负载,则不可使用。
  大不相同,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仅有3根相线,因此,它检测的仅是三相电流的相量和。在正常的配电系统中,要使ia+ib+ic=0,只有以下2种情况:
  1. 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负载三相平衡。此时,尽管系统的N线未穿过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但因ia+ib+ic=0,漏电保护器不动作。但亦如前述,这是一种理论状态。
  2. 配电系统本身是三相三线制,不论其负载是否三相平衡,也不论负载是Y形接法或Δ形接法,均有ia+ib+ic=0,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图3-a类型漏电保护器接三相三线负载时,
  负载Y形接法及Δ形接法的配电电路图如图4-a、b所示。

  因此,三极漏电保护器更具实际意义的使用场合是前述的第2种情况,即应用于三相三线的配电系统,负载对N线无要求。电动机便是此类负载之一,不论该电动机的绕组是Y形接法还是Δ形接法。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相同,不再赘述。
  对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而言,三极或四极漏电保护器的应用是广泛的。例如,按规范,在住宅楼单元进线处要设300mA的漏电保护器,此时因配电系统为三相四线(未考虑PE线),我们只能选用类型的漏电保护器。若选用漏电保护器则可能使其无法正常工作。另一个应用例子便是三相插座前端加装漏电保护。此时,若仅为预留三相插座而不知其负载为何,情况便比较复杂。具体地说,若负载有中性线,则不可选用的漏电保护器。若负载无中性线,则只能选用的漏电保护器(此种情况下,我们仍考虑实际三相负载不能满足“三相平衡”的理论要求)。
  综上所述,三极、四极漏电保护器的正确使用应建立在弄清漏电保护器本身的结构,即N线是否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与负载类型,即负载是否对中性线有要求的基础上。我以为,三极漏电保护器应定义为N线不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它应用于三相三线配电系统,负载无中性线。四极漏电保护器应定义为N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它应用于三相四线配电系统,负载有中性线。对所谓“三极漏电保护器”因其容易混淆概念而须引起大家注意。

楼主:
请东方老师阐述下观点,这种说法对不对,但事实上产品都会动作,我试过两种漏电断路器,一种是电子式,一种电磁式,都会动作

网友K:
因为是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所以进线必须接零,不然不会保护的,如果是三线的就会漏电跳闸,如果三相开关的后头有照明,这开关也会跳。。。。。。不说了,现在回帖也没分,好久不上工控了,再一上发现人是物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东方老师阐述下观点,这种说法对不对,但事实上产品都会动作,我试过两种漏电断路器,一种是电子式,一种电磁式,都会动作

东方;漏电制造 20楼观点基本上对!

XW:是不是都对?

东方:不是!如:“但若负载是N形接法”没有定义。只知道负载Y形接法及Δ形接法。

XW:那么,“但事实上产品都会动作,我试过两种漏电断路器,一种是电子式,一种电磁式,都会动作 ”对不对?

东方:都会动作为什么不对?关键是不是符合动作条件?这一点要讲得很清楚。

XW:例如,“我做的试验是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三相都通过10A电流,接的是一电动机,产品动作了 ”对不对?

东方:关键是:他的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就是那个所谓“负载是N形接法”。这就难说了。

XW:……

网友L:
好原理 啊  看不懂  进来学习了

网友M: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零线一定要接的,不然不会动作。另为只要在三相线中有一根线对地就会动作跳闸

网友N:
三相不可能平衡的。那是理论上的平衡。但现实中尽量让三相平衡。

网友O: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输入与输出的差值,一般若大于漏电保护值30mA,则动作。与平不平衡无关。

网友P(2011-01-24):
三极的只接带三相负载。四极的可以带三相和单相且慢必须接零线。新人来过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输入与输出的差值,一般若大于漏电保护值30mA,则动作。与平不平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