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如何实现把按钮按下一段时间后再执行相应的功能?

楼主(2009-07-27):
mcgs中如何实现把按钮按下一段时间后再执行相应的功能?

网友A:
可以使用MCGS提供的事件来完成,即响应MouseDown事件。
在MouseDown中保存系统时间在一个字符变量中,在循环策略中用当前系统时间和上次保存的时间比较,一直等到大于某个设定的值,例如6秒,然后再触发相应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