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参数

楼主(2009-07-27):
经常在通讯协议中看到的“9600、8、1、N”,初学者对此常摸不到头脑,其实这就是通讯参数。

 通讯参数
串口通信最重要的参数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对于两个进行通讯的端口,这些参数必须匹配。
1) 波特率(又叫比特率):这是一个衡量通信速度的参数。它表示每秒钟传送的bit的个数。例如300波特表示每秒钟发送300个bit。
2) 数据位:这是衡量通信中实际数据位的参数。当计算机发送一个信息包,实际的数据不会是8位的,标准的值是5、7和8位。如何设置取决于你想传送的信息。比如,标准的ASCII码是0~127(7位)。扩展的ASCII码是0~255(8位)。如果数据使用简单的文本(标准 ASCII码),那么每个数据包使用7位数据。每个包是指一个字节,包括开始/停止位,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由于实际数据位取决于通信协议的选取,术语“包”指任何通信的情况。
3) 停止位:用于表示单个数据包的最后一位。典型的值为1、1.5或2位。停止位不仅表示传输的结束,并且提供计算机校正时钟同步的机会。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不同时钟同步的容错程度越大,但同时数据传输率也越慢。
4) 校验位:在串口通信中一种简单的检错方式。有三种检错方式:偶(E)、奇(O)、无(N)。对于偶和奇校验的情况,串口会设置校验位(数据位后面的一位),用一个值确保传输的数据有偶个或者奇个逻辑高位。这样使得接收设备能够知道一个位的状态,有机会判断是否有噪声干扰了通信或者是否传输和接收数据不同步。
 校验类型
校验其实是一种加密技术,用于对文件内容进行审核。如果校验正确的话说明该数据帧正确,可以用来解析;反之说明该数据帧有问题,应该作废。常用的有异或校验、和校验、CRC-16校验和LRC校验。请注意,这里说的校验和上面说的校验位是不同的:校验位针对的是单个字节,校验类型针对的是单个数据帧。
此外,有些PLC在与人机界面进行串口通讯时还要进行站号的选择,例如丰炜,站号也需要匹配,否则也无法联通。

网友A(2010-11-14):
大哥,以后有通讯方面的问题,好好请教你啊!

网友B:
欢迎加QQ群:91109412

网友C:
讲得很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2013-08-30):
如需串口通讯,可以参考丰炜PLC通讯协议,上海丰彰,15902145045陈。有VB源代码提供参考

网友E(2017-11-07):
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