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来学PLC应该从何入手

楼主(2009-07-27):
我刚入电工这一行不久,主要从事电控箱的制作,设备安装,配电和热能设备的维修。听同行的人说做我们这个最好是要会PLC,自己也很想学习一下PLC,但却不知道从何入手,同事也没有几个会,在此向各位资深同行前辈请教一下。

希望大家能给点见意,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刚学,你要先学习指令啊,这就跟说话一样,你必须得掌握拼音才可以准确的读写,然后就是结合实践做一下编程,仿真一下看是不是好用,积累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B:
有同感,我也是刚刚学,现在天天在看指令表,然后下了个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偶然编编程序。一起加油咯。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一个品牌的指命都不一样。

网友C:
每一个品牌的指令都不一样,也都一样,这要看你学习什么指令,怎么学。学习PLC,功夫其实不在PLC,很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学了一辈子也学不明白。你想啊!PLC有几十上百种,你要是学的东西不对路的话,你就得学几十上百种机型及指令。这样不仅很累,而且累死也学不完。真的花个十年八年学下来,回头看看,学了一堆很难懂的指令什么的,还是个打下手的。所以啊,要学有用的东西,要几十上百种PLC当一种来学。学他们共性的东西,相同的指令。共性的东西狠多,如DI/DO,AI/AO,CPU,通讯接口什么的;相同的指令却很少:只有与、或、非、定时器、计数器等逻辑指令和加、减、乘、除等运算指令。共性的东西狠多,但很容易学;相同的指令很少,容易学,但不容易学好。用这有数的几条指令(与、或、非、定时器、计数器逻辑指令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你基本可以解决99%的实际问题。而且可以适用于所有的PLC。这叫真功夫!花个十年八年学一堆东西,绝对不如花个三五年时间学会用这有数的几条指令。

网友D:
有个三菱FX教学软件,从它开始学起

网友E:
(书+老师+软件+实物)那就最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品牌的指令都不一样,也都一样,这要看你学习什么指令,怎么学。学习PLC,功夫其实不在PLC,很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学了一辈子也学不明白。你想啊!PLC有几十上百种,你要是学的东西不对路的话,你就得学几十上百种机型及指令。这样不仅很累,而且累死也学不完。真的花个十年八年学下来,回头看看,学了一堆很难懂的指令什么的,还是个打下手的。所以啊,要学有用的东西,要几十上百种PLC当一种来学。学他们共性的东西,相同的指令。共性的东西狠多,如DI/DO,AI/AO,CPU,通讯接口什么的;相同的指令却很少:只有与、或、非、定时器、计数器等逻辑指令和加、减、乘、除等运算指令。共性的东西狠多,但很容易学;相同的指令很少,容易学,但不容易学好。用这有数的几条指令(与、或、非、定时器、计数器逻辑指令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你基本可以解决99%的实际问题。而且可以适用于所有的PLC。这叫真功夫!花个十年八年学一堆东西,绝对不如花个三五年时间学会用这有数的几条指令。

学习了。

网友G:
学了要用,在实践中进步

网友H: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