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7传送错误求教(急!!!!)

楼主(2009-07-27):
用西门子USB/PPI电缆传送WinCC flexible 2007的程序, WinCC flexible界面里输出如下: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编译开始 ...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连接目标 ‘投标机‘ ...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ES2RT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分析 ...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对于‘baobiao‘ 中 ‘棒图_6‘,为动画可视度组态的变量无效。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对于‘baobiao‘ 中 ‘棒图_4‘,为动画可视度组态的变量无效。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对于‘baobiao‘ 中 ‘棒图_1‘,为动画可视度组态的变量无效。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转换图像 ...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转换字体 ...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检查结果 ...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没有为 ‘baobiao‘ 中的 ‘棒图_6‘ 定义过程变量。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没有为 ‘baobiao‘ 中的 ‘棒图_1‘ 定义过程变量。
11:26:25.14 编译器 Warning: 没有为 ‘baobiao‘ 中的 ‘棒图_4‘ 定义过程变量。
11:26:25.14 编译器 Info : 写导出文件 ...
11:26:25.15 编译器 Info : 使用的 PowerTag 的数量:41
11:26:25.15 编译器 Info : 成功,有 0 个错误,6 个警告。
11:26:25.15 编译器 Info : 时间标志:2009-7-27 11:09:53 - 使用了最大136756字节中的91672字节(包括用于字体的1048448字节)。
11:26:25.15 编译器 Info : 编译完成!
11:26:25.68 传送 Info : 为投标机启动传送
11:26:25.70 传送 Info : 正在检查目标设备上的版本...
11:26:25.70 传送 Info : 正在传送项目...
11:26:25.70 传送 Info : 正在传输 投标机 (K-TP 178 Micro)
11:26:25.70 传送 Info : 准备下载...
11:26:25.70 传送 Info : 准备设备连接...
11:26:28.20 传送 Info : 正在与设备同步...
11:26:38.20 传送 Info : 建立设备连接...
11:26:38.21 传送 Info : 正在从设备中获取信息...
11:26:38.70 传送 Info : 兼容性检查...
11:26:39.71 传送 Info : 所连接设备的版本为 ‘01.00.00.02‘。 PC 软件仅支持版本为 ‘01.03.00.00‘ 以上的设备。请在项目传送前使用 ‘OS 更新‘ 菜单项执行操作系统镜像更新。

然后我按照提示进行OS更新:

接口驱动程序出错。

尚未成功执行动作。

想请问高手究竟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先。

楼主:
  屏是k-TP178micro的

网友A:
这是由于软件版本高,硬件OS系统程序低造成的,你可以采用版本低一点的wincc flexible进行组态,然后下载,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A:
WinCC flexible 2007的版本高了,采用WinCC flexible 2005就可以的!!!

网友B:
把屏刷成高版本的不就好了?确认flexible 里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要选USB/PPI电缆。

网友C:
我认为4楼的说明更好一些

网友D:
更新操作系统,把编译中提示的错误全部处理好就没问题了

---------------------------------------------------------------------

深圳威控自动化   http:www.weikong32.com

网友E:
wincc flexible版本不一样,则需要 刷屏的OS

网友F(2009-10-20):
同样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是传触摸屏MP277.请教是软件的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G(2009-11-23):
用你现在软件的重新给你的屏刷下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OS更新下就好了,还有你的图中有组态有些错误

网友G:
有一种情况是你装的软件没装完,重新安装你的WinCC flexible 2007,要么找更高的版本,刷OS就行,不过我个人认为用WinCC flexible 2005软件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