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双线圈问题?

楼主(2009-07-27):
请教如何解决双线圈问题,我编的一个程序,比如,Y7输出控制一个电磁阀,而这个电磁阀在几个场合下都要用,又不方便将那几种条件并联。对程序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网友A:
条件用中间变量,最后把几个条件并联就是。

网友B:
先驱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用他们的触点去驱动y7

楼主:
改了之后,用GX检查程序时还是出现双线圈错误,只不过由Y变成M了。

网友C:
二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D:
二楼说的对拉 !!!!!!!

网友E:
继电器编号不要重复。。。。

网友F:
可以改用 SET与RESET 就可以在多处使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用GX检查程序时还是出现双线圈错误,只不过由Y变成M了。

不要用同样的M啊

楼主:
对:小号C 关于引用linhai_27 的回复内容:

改了之后,用GX检查程序时还是出现双线圈错误,只不过由Y变成M了。

不要用同样的M啊

内容的回复:

有17个输出,也就是17个Y,平均每个Y都有3到4种情况下要用。这样用到的M很多。

网友H:
使用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在程序开头使用

LD M8000

RST Y7

然后在你要的地方使用

SET Y7

也就是用SET代替OUT指令。

网友I:
10楼的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F:
我(在7楼)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J:
10楼的方法好。。。

楼主:
LD M8000

RST Y7

M8000一直是通的,RST y7就一直有效,Y7始终是复位状态啊

网友K:
用set和rst指令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双线圈的情况出现了,一般情况下少用圆括号的线圈,除非程序有跳转。

另外楼上说的都有道理的,用M啊,有几种情况就用几个M,那么多M等着你用呢,不要怕麻烦,你就分段得了,M0 到M9来驱动Y0,M10到M19来驱动Y1,一次类推,不会混淆的,相信楼主很快就可以搞定。

网友L:
1,10  楼的方法都可以啊,对于14楼问题:PLC扫描方式总是由前到后的,输出以后面的逻辑结果为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用的是中间继电器。下次改程序就用10楼的方法。

网友M:
用10楼方法,set条件要一直在

网友N:
呵呵,set rset 这样的指令,对输出太多的BOOL 量来说也有弊端啊,就是可能有某种情况没想到导致 一直输出,前提是做好初始化状态,和

复位,就强制复位(优先复位)!

我认为养成 用 M 的习惯!

网友O:
支持19楼的看法,本人写程序也是尽量避开set  reset

网友P:
用步进指令。相邻的最好吧要连用。

网友Q:
赞成2楼的说法

网友R:
1、GX检测出双线圈并不是错误

2、若是选择性输出可以用主控、跳转等

网友S:
赞成2楼的说法 过程用辅助触点M 最后并联M输出Y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条件用中间变量,最后把几个条件并联就是。

每组条件就是一个M

十楼的是很麻烦的,对于每一个置位,条件不满足时,需要复位,

楼主(2009-08-27):
回复内容:程序检查还是有双线圈错误啊
对:芳季 关于

使用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在程序开头使用

LD M8000

RST Y7

然后在你要的地方使用

SET Y7

也就是用SET代替OUT指令。

内容的回复:

网友U:
LD X0 SET M1

LD X1 SET M2

```````````

LD M1 OUTY7

OR M2

OR M3

网友V: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网友W:
我有很多个程序都是双线圈输出

网友T:
对:wushile88 关于

LD X0 SET M1

LD X1 SET M2

```````````

LD M1 OUTY7

OR M2

OR M3

内容的回复:

如果之后各M的条件不满足了,各M却还是通的,这就错了,满足不了要求;应该是SET改为OUT

网友X:
如果双线圈的问题难以避免,采用步进方式编程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Y:
步进指令啊。你那个看起来向个循环流水线。。。。。。

不过呢还有办法,用标志法。跟M中间继电器差不多啦,不过是把过程做成一个个标志位,在这个标志位中只有一个M驱动Q啦。。。这个方法是介于步进和M中间继电器的一种方法,不过还是建议用步进,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