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一下,罗升的文本显示器怎吗和欧姆龙的PLC连接

楼主(2009-07-27):
我想问一下,罗升的文本显示器在软件里选择PLC的型号就行了吗?

网友A:
应该有欧姆龙的

QQ 727815050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我知道你是荷兰三剑客

网友B:
这个去问罗升呀.

网友C:
通过地址222222222222222222

楼主(2009-10-09):
还是没有找到怎么设置掉电寄存器的方法,各位老大请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