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中M区跟DB区有区别吗?

楼主(2009-07-27):
我只用位存储区,有时候会觉得不够用,是不是共用DB里是一样使用的?使用上有区别吗,?大家都习惯怎么用的呢?

网友A:
DB是保存在卡里的,有掉电保护功能,而且DB的用处更大。

网友B:
db里面位存储器使用和M区位存储器使用是一样的!直接调用就行了!

楼主:
1楼说的DB的用处更大指的啥?掉电保护功能M区也可以设置的。

DB位是怎么调用的?只知道实数如 DB1.DBD0

网友C:
M区掉电保存设置可以在CPU设置,但其实那不是真的掉电。只是从程序启动和停止之间的转换保持而已。

DB里的数据才是真的掉电保存

至于怎么调用,直接调用就可以,也可以先在DB块里如给变量加上标签。

楼主:
看到例子上是DB1。DBX2。0,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b里面位存储器使用和M区位存储器使用是一样的!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E:
   可以说有一样的功能,便是DB块的功能更强大.

1,因为DB里的数据才是真的掉电保存,且可以自己给值

2,M区掉电保存可以在CPU设置,但其实那不是真的掉电,只是保持中间元件的状态

3, 可直接MOVE或是"L DB1.DBX3.0",也可像 M 一样的写在LAD中使用:"DB1.DBX3.0"

楼主:
有一点,DB肯定不如M区,在符号表中能看到M区的符号,却看不到DB的符号

网友B(2009-10-12):
引用 楼主:
关于有一点,DB肯定不如M区,在符号表中能看到M区的符号,却看不到DB的符号

那是你没有给DB区的位存储器设符合。

网友F:
我用的是DB形式 才学的 比较好用

网友G:
还有一个就是,M区一般比较少,当数据比较多的时候就不够用了,DB区可以存储很多的数据

网友H:
虽然DB区用起来比较灵活,数据量大,但是我觉得M区够用的话还是M区省事。

要用DB区的话还要新建数据块进行定义。

楼主:
再问一下,增加DB后,使用DB是不是都要先定义DB内每个数据的类型,再使用,,还是跟M区一样可以直接调用,用完他自动生成类型?比如我建DB1,然后就能用DB1.DBD0.....,还是要先设置DB1内部数据?

网友I(2015-07-31):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增加DB后,使用DB是不是都要先定义DB内每...

需要创建DB块并定义。程序上传时CPU会重启    如在不停机修改添加程序时可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