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接线漏电保护器就不跳了

楼主(2009-07-28):
我家里用的2P的漏电保护器,下接了3路线,其中有一路一接就跳,这路线而且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也跳,于是我把两根线对接了一下,(原本是红接L、绿接N。现在是绿接L、红接N。)接完后一切OK。这是为什么啊??还有就是会有安全的问题存在吗??希望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保护器是不是单相保护啊?如果是的话,那么有漏电就会断开火线,而零线不断。你对掉后,将不能检测火线的漏电情况。

楼主:
对的!!是家里用的!!但是那根漏电的线在墙里面,我没法弄了!!!

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吗??

网友B:
你家的电线肯定漏电,要检查线路

网友B:
我到是有个问题:我上个星期接三相电动机,因为电机内部潮湿短路电机的接线盒爆炸。线路烧了30CM空开还没有调。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要检查你的线路是否有其它灯用了你接的零线上

网友D:
上面二楼的“你的保护器是不是单相保护啊?如果是的话,那么有漏电就会断开火线,而零线不断。你对掉后,将不能检测火线的漏电情况”,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单相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有没有折过单相的漏电保护器,就算没有折过你也应该想想,只检测一根火线的漏电保护器是怎么工作的,你向大家说说原理。

不要听二楼的,单相的也是两根线一起检测的,你零线漏电也一样会跳的。而且火线零线一起跳的。你最好是你检查一下线路,看是不是有问题,用兆欧表或者摇表,没有就用指针式的用R*10K这个档测一下对地电阻,看是你的线路的问题还是你的漏电保护器有问题了。

网友E:
你没有说明“于是我把两根线对接了一下”,这两根线是指漏保的上端还是下端?如果是上端,那么这是不允许的,漏保的实质就是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而且大多数漏保是要求火、零顺序的,否则将失去保护作用,有的还可能造成漏保损坏,这个与设计有关;如果你指的是下端,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在打开某个负载开关时还会引起漏保动作,因为后端负载或连接线漏电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F:
支持6楼,,,,,,,上面二楼的“你的保护器是不是单相保护啊?如果是的话,那么有漏电就会断开火线,而零线不断。你对掉后,将不能检测火线的漏电情况”,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单相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有没有折过单相的漏电保护器,就算没有折过你也应该想想,只检测一根火线的漏电保护器是怎么工作的,你向大家说说原理。

不要听二楼的,单相的也是两根线一起检测的,你零线漏电也一样会跳的。而且火线零线一起跳的。你最好是你检查一下线路,看是不是有问题,用兆欧表或者摇表,没有就用指针式的用R*10K这个档测一下对地电阻,看是你的线路的问题还是你的漏电保护器有问题了。

网友G:
这种情况我遇过,某线一接上就跳闸,说明该线受潮了,多是厨房或卫生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上面二楼的“你的保护器是不是单相保护啊?如果是的话,那么有漏电就会断开火线,而零线不断。你对掉后,将不能检测火线的漏电情况”,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单相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有没有折过单相的漏电保护器,就算没有折过你也应该想想,只检测一根火线的漏电保护器是怎么工作的,你向大家说说原理。

不要听二楼的,单相的也是两根线一起检测的,你零线漏电也一样会跳的。而且火线零线一起跳的。你最好是你检查一下线路,看是不是有问题,用兆欧表或者摇表,没有就用指针式的用R*10K这个档测一下对地电阻,看是你的线路的问题还是你的漏电保护器有问题了。

同意

楼主:
TO 风尘居士:我对换的是下端!!对换后我用了一天了!!什么问题都没!!

网友I:
很有可能你的红色线有漏电的地方。

我认为二楼的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只不过是他没说明白。

网友J:
一接就跳的那线路有对保护零线PE短路或相线破皮对墙体短路。下端对换可能会出问题!相零线可能就反了!对调后现在是零线对地短路就是N线对PE或墙体短路!漏电保护器不会跳的!

用了一天,什么问题也没不等于没问题。用个灯去试一下,三眼插座灯一端接PE孔(上孔),另一端底下两孔,漏电保护器在插入某孔时就跳开了。如果不跳灯亮线路有很大的问题,不亮没PE线!

三眼插座正确接法:上保护接零(PE)俗称保护地线接的是黄绿线、下左工作零线(N)俗称地线、下右相线(L)俗称火线。供电系统连接正确灯的一端插入PE另一端插入L,漏电保护器立刻就该跳开了。N是不会跳的,如果跳工作零线就有问题了,N线阻值过大有很多原因如虚接等等。认真的检查一下安心点!自己搞不清楚请个电工系统检查一下。

网友K:
电压暂降/骤降(Voltage Sag)是电压有效值降至标称值(Nominal Value)的10%至90%,且持续时间为10ms至1min(典型持续时间为10ms~600ms)的电能质量事件之一。严重的电压暂降,将使用电设备停止工作,或引起所生产产品质量下降。而电压暂降影响的严重性则随用电设备的特性而异。一般而言,工业过程设备对电压暂降特别敏感,因为设备内任何一个元件由于电源出现问题都会使整个流程停止运转。这些工业过程涉及汽车、半导体、塑料、石化、纺织、光纤、饮料乳业、移动通信等领域,常受电压暂降影响的重要设备有冷却装置控制、直流电机驱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机械装置、可调速驱动装置等。
  国臣公司致力于连续生产型企业各种电能质量事件(俗称“晃电”)治理和变频器跳闸问题的全面解决和新一代抗晃电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凭借领先的行业技术和经验,为企业提供整体电源优化解决方案和技术咨询服务、炉膛安全给粉解决方案、电厂给粉变频抗晃电解决方案、IT机房整体解决方案、工业现场晃电整体解决方案和包含多种负载类型的整机设备抗晃电解决方案。
国臣公司的产品已在石化、半导体、煤化工、硅化工、石油、冶金、水利、电力、轨道交通、制造、环保、废水处理等行业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特别是一些科技攻关项目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部分产品成为中芯国际、FOXBORO和欧陆的指定配套供应商,部分产品随油田设备厂家一起出口中东、俄罗斯和东南亚各地。
变频器使用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器以其调速精确、使用简单、保护功能齐全等优点逐步代替传统的调速控制装置而在各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国内某些工厂的电网电压不稳定,导致变频器在使用中产生了新的问题—变频器低压保护跳闸。这种跳闸会因为变频器的保护设置不同而表现为过流保护或低压保护。但其原因都是因为电网低电压引起的。低电压通常都是短时的,主要是因为电网晃电或备自投切换时间过长。引起电网晃电的原因很多,如主电网侧的电网波动、负荷不平衡、雷击、电力切换等原因,负载侧的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线路过载等原因。 由于变频器低压保护跳闸,给用户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是目前变频器使用中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只有很好的解决该问题才能保证用户变频设备安全、可靠、高效的正常运行。

直流支撑技术

变频器是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通过对变频器的研究,变频器低电压指其中间直流回路低电压(即逆变器输入电压过低)。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变频器将平稳过度运行;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一般td都在15~25ms,只要电源“晃电”较为强烈,to都在几秒钟以上,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使电动机停止运行。
结合变频器的原理和工作方式,采用抗晃电系统,是解决变频器低压跳闸的最好办法。
变频器的雏形是直流变频器,交流变频器只是在直流变频器的前端加上了整流器。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和作功电源都来自于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新型变频器都有直流母线端子。

MUPS/DC-BANK/抗晃电系统组成
1、直流电源子系统
2、安全联锁子系统 (Safety Interlocking System )
3、主站监控软件
系统特点
直流电源做为变频器的后备电源,充分利用了变频器的结构特点,与交流UPS供电相比,减少了交直流变换环节和蓄电池容量,提高效率,减少电气保护环节,减少投资,且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应用案例。
通过压差抑制蓄电池放电, 简化控制电路和一次线路,使导通成为真正的零切换,又杜绝了因为导通模块故障引起的直流供电不平衡,避免了因为导通模块阀值电压过高引起的计时不准,增加了系统的可用度。
通过软件设置母线欠压保护阀值和计时(0.1S),使系统工作时间精确可控。
通过SIS子系统中央控制单元的软件,区分电网晃电和变频器故障,杜绝电网晃电引起的停炉,又在变频器故障或收到相关保护信号时快速撤出直流电源。
控制、监测单元故障以及输入、输出端子悬空断线等,执行单元都会回到安全状态--断开,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系统的切换条件除欠压保护外,还可扩充过流保护、超载保护、过压保护、零序电流保护、负序电流保护、欠载保护、零序电压保护等,只需软件设置阀值即可。
变频器抗晃电系统专为各厂家变频器设计,附合电力行业设计标准。
其核心部分为SIS系统,结合技术成熟的直流电源,为用户提供安全有效的变频器抗晃电解决方案。
该系统既解决了电网晃电时变频器跳闸引起的不必要停产,又保障电网晃电和备自投切换时,变频器平稳工作
典型客户案例:
■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交联工序DC-BANK系统1套 (100kW)
 ■ 浙江金鑫化纤有限公司 DC-BANK2套 (650KW)
 ■ 浙江恒逸集团聚合物有限公司三期DC-BANK2套 (450kW)
 ■ 浙江祥盛纺织有限公司二期DC-BANK4套 (1.2MW)
 ■ 宁波卓成化纤有限公司二期DC-BANK一套 (300kW,15回路)
 ■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高压变频器抗晃电技术服务(8.5MW,10kV)
 ■ 陕西神木化工公司德士古炉高压煤浆泵DC-BANK(3*160kW)
 ■ 河南裕华玻璃有限公司生产线 DC-BANK(7回路,40kW)
 ■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热电车间#9炉SGS系统(8回路)
 ■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热电车间#5炉SGS系统(8回路)
 ■ 武汉新芯制程冷却水泵(PCW)DC-BANK(3套,5*160kW)
 ■ 中石化扬子石化热电厂#9炉给粉变频抗晃电系统(12回路)
 ■ 中石化扬子石化热电厂#3炉给粉变频抗晃电系统(8回路)
 ■ 华电集团淄博热电有限公司1#炉SGS安全给粉控制系统(12回路)
 ■ 华电集团淄博热电有限公司2#炉SGS安全给粉控制系统(12回路)
 ■ 中芯国际(天津)CR排风DC-BANK(800kW,11回路)
 ■ 武汉新芯CR排风DC-BANK(6套,19回路)
 ■ 浙江恒逸化纤集团DC-BANK(4套,15回路)
 ■ 宁波卓成化纤有限公司DC-BANK(1套,134kW)
南京国臣信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oldencooperate.com/
黄福亮:025-84488904 13914769626
地址:南京市御道街33号大正投资大厦4楼

网友L:
内部布线老化,绝缘下降,绝缘电阻降低,建议更换线路。

网友M:
原本是红接L、绿接N。现在是绿接L、红接N。接完后一切OK。这是为什么啊??

原L线的绝缘性能差,与大地之间的绝缘电阻较小,部分电流未经N线返回,而是漏入大地,所以出现漏电跳闸。

现在调换后,变成了N线与大地的绝缘电阻小,由于N线与大地之间的电位相差不大(可用电压表测量,并可证明),根据漏电流正比于电压差的关系,所以由N线漏入大地的漏电流不大(与调换前相比),小于30mA,达不到动作数值,故漏电保护器就不跳了。

网友N:
那条线对地漏电了,我也经常象你一样处理人家住宅楼线路故障。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原本是红接L、绿接N。现在是绿接L、红接N。接完后一切OK。这是为什么啊??

原L线的绝缘性能差,与大地之间的绝缘电阻较小,部分电流未经N线返回,而是漏入大地,所以出现漏电跳闸。

现在调换后,变成了N线与大地的绝缘电阻小,由于N线与大地之间的电位相差不大(可用电压表测量,并可证明),根据漏电流正比于电压差的关系,所以由N线漏入大地的漏电流不大(与调换前相比),小于30mA,达不到动作数值,故漏电保护器就不跳了。

如果说有保护线的话,最好把L线与PE线对调使用.只是后面插座及所有负载都得要对调过来才行!

网友P(2011-02-05):
同意楼上。过用电器回n线后漏电小了。零线的电阻很小的。

网友Q(2011-04-22):
那不换线会有危险吗  因为现在是在没有换线能力 因为都在墙里

网友R:
你接的三路是否全部进过漏电保护器?假如有不经过的一路与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一路零线混接,就会跳闸,因为漏电保护具有零序保护作用,你好好的检查下。如果线路不错,就一路路断开检查。

网友S:
“把两根线对接了一下,(原本是红接L、绿接N。现在是绿接L、红接N。)接完后一切OK。”,是因为你的漏电保护器L出线端上有漏电,对掉成N后漏电没有了!

网友Q:
那对调后会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S:
对单相用电系统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