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交流接触器能不能用在直流中?

楼主(2009-07-28):
我们需要几十个直流24V的中间继电器,但是供应商却送来交流24V的。给退回去了。现在想问一下:交流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直流电流测量出来是多少?比直流大的还是少的?(由于退得快,本人没来得及测量)。另外,交流24V继电器能不能用在直流上?吸合是否良好?反之,直流的能不能用在交流上?吸合是否良好?线圈发热是否大?

网友A:
交流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直流电流测量出来是多少?

比直流大的还是少的?

另外,交流24V继电器能不能用在直流上?

吸合是否良好?

反之,直流的能不能用在交流上?

吸合是否良好?

线圈发热是否大?

网友A:
对不起,没注意是漏电马达,会不会不知所云。

楼主:
给东方兄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晕晕的,不知所云。哈!哈!

网友B:
不能,电流会较大,烧线圈

网友C:
直流24伏继电器接交流24伏电流太小.不吸合.

交流24伏继电器.接直流24伏.电流太大.烧坏.

网友D:
好象不能这样用,结果会烧坏继电器线圈

网友E:
因为交流有感抗,改成直流后,没有了这个感抗,阻抗就小了,电流太大而发热

网友F:
同意7楼的说法,反之直流线圈接在交流电源上,线圈的磁力就会小很多

网友G:
7 楼说的很对

网友A:
谁把1楼搞了一个“最佳”?看来东方还是非讲不可了。

XW:你怕人家“不知所云”,可以只讲一讲“初级阶段”。

东方:什么叫“初级阶段”?

XW: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东方:就是了。

        交流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直流电阻测量出来是多少?

东方:这个和中间继电器的大小有关。

XW:不是告诉你是24V了,还有什么大小?

东方:触点数多少、能带负载的电流大小不同,线圈的功率也不同。

           比直流大的还是少的?

东方:电阻比直流小得多。

        交流24V继电器能不能用在直流上?

东方: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24V直流电路会烧毁。

          吸合是否良好?

东方: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吸合倒是良好的。

        反之,直流的能不能用在交流上?

东方:24v的直流继电器不能用在交流电路上。

        吸合是否良好?

东方:24v的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电路上不能正常吸合。

        线圈发热是否大?

东方: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24V直流电路,线圈发热会大。

           24v的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电路上,线圈发热不会大。

           恭喜你,初级阶段结束。

XW:那中级阶段呢?

东方: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吧?

XW:是啊!你继续讲呀!

东方:不怕“不知所云”?

XW: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

东方:那你得问呀!

XW: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有何不同?

东方:1、为了保证直流继电器电流不会太大,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细线径、多圈数。而交流线圈则相反,其电流大小是由电抗决定的,因此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粗线径,小圈数。

           2、交流继电器有短路环,在电压过零点的时候,会把交流电的零位给过度过去,保证继电器一直吸合。

XW:那么,交流24V继电器为什么不能用在24V直流上?

东方: 就是因为交流线圈粗线径,小圈数、低电阻,用在24V直流上电流过大,时间一长会发热烧坏。

XW:反之,24v的直流继电器为什么也不能用在24V交流电路上?

东方:一是直流继电器线圈细线径、多圈数,用在交流电路阻抗高电流小,……

XW:那我提高交流电压,增大电流行不行?

东方:也不行!二是直流继电器没有短路环,就是电流够大,交流过零点是就会释放,像电铃一样震动不息,很不稳定。

XW:还有高级阶段吗?

东方:有,学无止境嘛……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网友H:
东方高人也,实在佩服

网友I:
直流用在交流上肯定不行,交流用在直流上可以短时使用。

网友A:
陈诚是高人!他说“交流用在直流上可以短时使用。”

XW:你说行不行呢?

东方:这可是“高级阶段”的内容。

XW:那就是说行?

东方:当然。既然大家都走在东方前头,东方也不能落后,高级班这就开始!

XW:不是陈诚已经讲了吗?

东方:但还有缺点,能不能使交流继电器长期用在直流电路?

XW:你不是已经说了,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24V直流电路会烧毁。

东方:那是初级阶段不行,高级阶段就可以了。

XW:是不是串联一个电阻,使电流大小合适?

东方:对呀!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XW:还可以降低电源电压,比如用12V电压,电流就会小些,说不定就合适了。

东方:很好!如果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可以考虑重绕线圈。请看结构图:

        你把继电器小心拆出,旋下螺丝,取出线圈。

XW:……你做过没有?

东方:当然没有做过,也没有看过。要不常师傅也不会说东方“书生气浓啊”!

XW:那你要别人这样做有把握吗?

东方:指定没问题。外行领导内行、理论指导实践嘛!

XW:啊?这就当上领导啦?那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

东方:你说呢?

XW:得领导负责——就是你!谁让你想领导别人的?

东方:行啊!你还让不让我讲啦?

XW:还没完!如果出了事故,电着漏电马达你也负责?

东方:我赔他一台不漏电的马达总行了吗?

XW:那还差不多。你讲吧!

东方:好叻!他倒成我的领导了。关键是用什么线,绕多少圈?

XW:他连看也没看过,我们倒要看他怎么绕!

东方:这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很好解决,还是常师傅说的:“向实践学习”。你看一下拆下来的线多粗,就用比它细一半的线绕。

XW:关键是绕多少匝?看他怎么说,哈哈!

东方:我们不要难为漏电马达了,甭管多少圈,您就可劲儿的绕吧,不计圈数,不用排线,绕满为止。装上去,您就放心用吧!

XW:这倒简单。不过好像不怎么可靠,你有什么计算方法没有?

东方:还要继续研究。

XW:那就开研究生班吧!

网友J:
哈哈哈,东方兄

网友K:
在维修中,如果实在急的话也可以代用一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在维修中,如果实在急的话也可以代用一下的,

太好了!看来先生您是干过的吧?有何心得,交流交流。网友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光是讲到高级班不行了,得再开个研究生班。

XW:好啊!我报一个!

东方:咱办班的手续就不要那么繁琐,来去自由,以自己研究为主。

XW:那导师就轻松了。

东方:研究生都这样。关键是水平不能掺假。就这题目,达到博士水平。

XW:那我能成博士啦?

东方: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XW:谢谢博导!

东方:这不太快了?还是先把成果研究出来,职称学历都是假的。请看“博士和小工的区别 ”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XW:知道了。那我研究什么呢?

东方:请听题:一个24V交流中间继电器,不得改动原有的线圈,怎样用在24V直流电路上?设计时注意新颖可靠提高性能和降低功耗。完了发表论文一篇、申请专利一个。

XW:继电器参数有吗?

东方:给一些参考数据:某24V交流继电器工作时线圈功率3.5VA。而同样大小的直流继电器线圈功率为2W。

网友A:
引用漏电马达 的回复:内容:好,有点意思。我正想找这方面的题材。

------------------------------------------------

可不可分享啊?

网友L:
两种吸合线圈的结构好像不同, 不能相互替代.

网友A:
vvvvvvvvx先生到这儿来了,去看一看您的主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在维修中,如果实在急的话也可以代用一下的,

不经改造通电就烧!可接个相同继电器功率的电阻。紧急时使用。

网友N:
公司的一台冲床上的电磁气阀原线圈电压是直流110伏,烧毁后买不到,只好用交流220伏的电磁气阀带用,还用110伏的直流电,用了4年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A:
东方:XW,有人验证了你的观点:“还可以降低电源电压,比如用12V电压,电流就会小些,说不定就合适了。 ”你是24V的交流继电器,改成直流,用一半的电压。GK368先生是220V的交流继电器,改成直流,也用一半的电压。

XW;我说可以嘛1

东方:不能这样讲!你只是设想,而GK368先生是实践,是对理论的检验,是一次质的飞跃。还不感谢人家!

XW:感谢GK368师傅指教!向您学习啦!

网友O:
我不能同意交流中间继电器接直流电源,而直流的中间继电器接到交流电源上,两者不能混用,我在工作中不会同意我的人这样做,容易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A:
初级班: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24V直流电路会烧毁;
                24v的直流继电器不能用在交流电路上。

东方:看来, xlw1516 先生支持上述初级班的观点。

XW:那么GK368先生呢?

高级班:经过改造,能使交流继电器长期用在直流电路。改造方法有:

            1、在交流继电器线圈中适当串联一个电阻;阻值可以等于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或用实验决定。

           2、把直流电压适当降低;可以降低到原来电压的一半,或用实验决定。

           3、重绕继电器线圈。可以用细一半的导线绕满使用,也可以实验决定。

东方:GK368先生支持的是高级班的观点之二。

XW:那是不是GK368先生就比xlw1516 先生“高级”呢?

东方: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对待学历,也要客观看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好。

XW:研究班学什么呢?

东方:当然要更进一步啦!

网友P:
两者铁芯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网友Q:
加装启动电路,肯定能实现,可是成本高了

网友Q:
其优点就是线圈不发烫,工作电压低,也就20分之一吧,线圈永不烧坏!吸合无噪音。

网友R:
不错。学习了。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Q:
其优点就是线圈不发烫,工作电压低,也就20分之一吧,线圈永不烧坏!吸合无噪音。

研究生水平呀!我得好好学习。XW,你按hukaihong博士的要求设计一下电路。

XW:行!

网友S:
不行的,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是很小的,它主要靠感抗的,而直流线圈阻值相对较大。

网友T:
       到底是行不行的,??前些日子就有个数控机床厂用的中间继电器实践楼主的问题。(在这我就不说是哪个机床厂了。反正在这边规模挺大)

前些天有个客户来电说数控系统出问题了,主轴没有运转。到现场检变频器没问题,模拟信号有就是不能起动。查了起动的中间继电器有个AC24V继电器

换了就OK。问他们机床买来后无修过,出厂后还用二年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不行的,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是很小的,它主要靠感抗的,而直流线圈阻值相对较大。引用 网友T: 到底是行不行的,??

引用 网友T:
到底是行不行的,??


初级阶段肯定不行,但高级阶段就行,实在不行就找一个博士,最好是博士后,怎么也能把这问题搞掂。

XW:为什么小工就不行?

东方:也行啊!成功后就变成博士后同等学历,我们承认他。

网友U: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东方:这几天你的研究课题进行的怎样啦?

XW:好了好了!我按hukaihong博士的要求设计一下电路,您看行不行?

东方:你要讲一讲工作原理呀!

XW:这个太简单,怕够不到博士要求,只有小工水平。

东方:小工不简单啦!你说说!

XW:调整R的大小,要求输入24V时能够使继电器的线圈正常吸合。把虚线框作为一个整体,就改造成24V的直流继电器了。

常师傅:书生气浓啊!……

网友V:
东方兄真行呀,博士后了。

网友A:
见笑了!博士哪能就这水平?

东方:还是常师傅有经验!XW你那电路是经不起推敲的!

XW:难道还有不足之处吗?

东方:按24V直流继电器2W计算电流是

                                                                      2/24=0.08333A

            而24V交流继电器是3.5VA,电流是

                                                                        3.5/24=0.1458A

            由于电磁铁只对电流大小起作用,不区别方向,所以改为直流电时,电流也是0.1458A 左右为好。

XW:那我就调整R大小,使电流等于0.15A行了。

东方:可是你也没有算一下,三极管要消耗多大的功率呢?

XW:这个……我也不知道电压多高?

东方:那就估算吧!已知直流24V功率是2W,如果是同样负载要求的交流继电器,也给它2W直流功率,应该相差不会太大。

XW:那我会算了:

                                                                      2/0.15=13.5V

         哎!上次我说用12V电压,看来和计算结果相差不大呀!

东方:上次是猜想,现在是估算,性质不同的!

XW:三极管功率也好算了:

                                                                   (24-13.5)X0.15=1.6W

东方:看出问题了没有?三极管要消耗这么大的功率,得用大功率管,还要加散热片才行!像你上次那样想,放在继电器里面就不现实了,非发热不可!

XW:真没有想到。按hukaihong博士 要求不发烫,电压低……,还差得很远啦!

东方:你以为博士这么好当呀!

网友A:
amabb37楼也和常师傅一样玩儿“此处无声胜有声”。

XW:潜水的博士呀!网站规定少于10个字不能发表,人家一言不发也能上网,不同凡响。

网友W:
应该不行吧,,,前几天我一小弟看错了,那去换接触器,,误把直流的换交流的了,结果冒烟了.

网友A:
不了解的说:行!结果冒烟了. 。

了解一些的说:应该不行吧,,,

了解多一些的说:想想看,采取一些措施还行。

彻底了解的说:采取得力措施,不但行,而且比原来的直流继电器性能还好!

XW:梦想剧场吧?

东方:不!此乃博士后水平,目前尚无人达到。

网友A:
XW:上次的设计中有个三极管会发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东方:既然会发热咱就不用。用一个不会发热的元件好不好啊?

XW:什么元件不发热?电容不发热,但能用在直流电路吗?

东方:用在直流电路的开机时的暂态过程中,电容是有用的。

XW:那我在继电器线圈中串联一个电容器开机。

东方:按照电路理论,开机的一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有很大的电流流过继电器线圈。

XW:会烧坏吗?

:东方:陈诚说“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上可以短时使用。”那你电容器通电时间正符合短时间的要求。

XW:这就好!如果不行就拿他是问!

东方:不得无理!你要感谢陈诚先生才是呀!

XW:那是那是!但这电容一会儿没电了会不会释放呢?

东方:肯定会释放啦!但这个问题,想想看先生可是有好办法的。

XW:我知道,他用了两个线圈,一个电流大,是启动,另一个是保持,电流小。但交流继电器只有一个线圈,咋整?

东方: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你是不是可以在电容外再设计一个通路……

XW:我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当电容充电结束时,电阻上还有适当的电流通过,让它维持继电器的吸合好了。

东方:好啊!注意这个电流只要额定电流的20~30%即可,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平时的功耗。

XW:哎呀!这个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真比直流继电器还好!除了功耗低之外,启动时的反应速度也比直流继电器快!等于我是用高出一倍的电压进行启动!那些高科技或军工企业应该优先采用这种结构才是啊!

东方:那你去申请国家专利吧!但不要忘了陈诚和想想看的贡献哟!

XW:还要感谢楼主漏电马达,感谢工控网给了我这么个平台,感谢回帖的所有网友,他们是一分也没有得呀!感谢……

东方:好了好了,你以为是你是快女得奖啦!

网友X:
常用的OMRON MYJ继电器线圈参数

AC12v    106mA    46欧    0.17亨

      24v    54mA    180欧  0.69亨

    220v   4.8mA   18.8k欧 83.5亨

DC12v   75mA    160欧    0.73亨

      24v   36.9mA  650欧   3.2亨

电感量是OFF态值.

网友X:
24VAC继电器用在DC上可见电流上升了3.6倍

网友X:
电压升高到n倍。线圈电阻就上升n^2倍。基本是这样。

资料由OMRON产品资料摘抄。

网友A:
芳季的数据很好!但“24VAC继电器用在DC上可见电流上升了3.6倍 ”是怎么讲?

XW:24V交流继电器用在24V直流电压上是多大的电流?我来算一下:

                                          24/180=0.1333A

         而24V直流继电器电流是0.0369A

                                          0.1333/0.0369=3.6倍

东方:这两个线圈的圈数不同,不能直接相比。也就是说,如果你调节电流正好是36.9mA ,那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XW:按你说,24V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上要多大的电流为好?

东方:假设铁心的大小差不多,那么应该有相同的安匝数才行。

XW:这个……资料里也没有啊!是不是要我假设呢?

东方:对呀!你是经过研究生课题锻炼的学员,果然是知道怎么做了!

XW:我假设24V直流继电器的匝数为N1,而24V交流继电器匝数为N2,到底哪一个匝数多?

东方:你想一下,匝数和电感量什么关系?

XW:是平方关系!电感比等于匝数平方比!

东方:太好了!老师没有白教你呀!下面怎么算?

XW:我知道!

                                             (N1/N2)²=3.2/0.69

                                                N1/N2=2.15

          哈哈!原来直流线包的匝数是交流线包的两倍多!那么24V交流继电器用在24直流电压上,电流只要达到36.9mA 的两倍多就好了!

                                                36.9mA X2.15=80mA

东方:那么,应该用怎么样的电阻呢?

XW:这个容易总电阻是

                                               24/0.08=300欧姆

                                               300-180=120欧姆

东方:串联一个12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安全使用了。很好!但有一点不明:24V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上要80mA电流,为什么它用在交流电路上却只要54mA呢?

XW:你怎么知道?

东方:不是芳季资料里有吗?

XW:是啊!应该问一问芳季的资料为什么是54mA?应该是80mA左右才对呀!

网友A:
芳季先生怎么也不来啦?

XW:不会是躲猫猫吧?

东方:不会的!他是考考你知不知道他的数据错在哪里。

XW:我当然知道,但对不对就不能保证了。

东方:甭管对不对你但说无妨!说错了,请芳季批评指正。

XW:那好!你看他24v 交流线包, 180欧 0.69亨,说电流54mA 。这个阻抗可以算出来呀:

                                                             Z²=R²+XL²

这里                                                      XL=ωL=2X3.14X50X0.69=216.8Ω
                                                             Z=√(180²+216.8²)=282Ω

                                                            I =24/282=0.086A=85mA

所以,电流是85mA,不是54mA呀!

东方:请芳季看一看,是不是什么地方算错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F:

同意7楼的说法,反之直流线圈接在交流电源上,线圈的磁力就会小很多

东方把我们说的晕乎的,不如直接点

网友X:
控方提供的计算资料表面证供成立。鉴于表面证供与技术资料的差异,暂无法得到共析,目前立场仍然对立。资料暂有不足。现在宣布休庭,直至有新证供向席提交。

退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F:

同意7楼的说法,反之直流线圈接在交流电源上,线圈的磁力就会小很多

 东方把我们说的晕乎的,不如直接点

7楼:因为交流有感抗,改成直流后,没有了这个感抗,阻抗就小了,电流太大而发热

-------------------------------------------------

东方和7楼讲的没有矛盾。“因为交流有感抗”,这个感抗XL怎么算呢?

就用这个公式算:

                                                                      XL=ωL;        算出感抗是216.8Ω

接着算阻抗Z:                                            Z²=R²+XL² ;算出阻抗是282Ω

然后就可以算电流I了:                              I =U/Z;       算出电流是85mA !

XW:算错了是不是?芳季的数据是24v 180欧 0.69亨 ,54mA !你用同样的数据却算出电流是85mA !

东方:不对呀!这电流是你算出来的呀!

XW:是吗?怪不得当代大学生说:“东方把我们说的晕乎的”,我也晕乎了,不如直接点。

东方:直接点可以学到初级班,要当研究生,就得想想看。

网友A:
目前立场仍然对立吗?什么时候开庭?不能老让当代大学生把我们说成晕乎的。

网友Z(2009-08-27):
看到头晕。。。。。。。

网友A:
芳季 你快回来!深圳配电 看到头晕。。。。。。。 让网友头晕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网友A:
芳季 怎么还不回来?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网友AA(2010-05-18):
东方兄太有才了

堪比东方朔

网友AB:
如果你的电路中有PLC,容易烧坏的,慎用!

网友AC:
不行,不能代替,会烧线圈的,

网友AD:
佩服佩服 东方兄!!!!!!!!!!!!!!!

网友AE(2011-06-09):
太强了!!!佩服佩服!

我查了一下欧姆龙的数据:

方季提供的电感是OFF下的,ON时电感值几乎翻倍:

AC24V:电感值off时:0.69,on时:1.3

由此计算出来的电流就是:54mA

但提出另一个问题:为啥ON/OFF下电感不一样呢?

网友AF:
引用 网友N:

公司的一台冲床上的电磁气阀原线圈电压是直流110伏,烧毁后买不到,只好用交流220伏的电磁气阀带用,还用110伏的直流电,用了4年了,效果还可以.

1、额定交流电压的电磁线圈,用于直流电路时,直流电压要降低方可使用,电流等于交流额定电流即可;

2、额定直流电压的电磁线圈,用于交流电路时,交流电压要升高方可使用,电流等于直流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AF:
3、额定直流电压的电磁线圈,用于交流电路时,交流电压要升高方可使用,电流等于直流额定电流即可。如果直流电磁线圈的铁心剩磁大,矫顽力也大,则不能用于交流电路!

4、例如直流电磁线圈是一般软铁块构成时,则不能用于交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