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制动单元选配原则?

楼主(2009-07-28):
制动单元选择时是按变频器功率选择还是按制动电阻功率选择?

网友A:
制动单元是按电阻的阻值和再生占空比选的. 安川制动单元都有标称最小阻值.

网友B:
制动单元选择时先是按变频器功率选择!

网友C(2009-10-23):
有具体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