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PLC浮点数转换成小数在HMI中显示

楼主(2009-07-28):
我做了一个程序,经过浮点运算,将浮点运算结果存放于D720、D721中,如何将其以小数的形式显示于HMI中,急求,十分感谢!

网友A:
把显示的设定值设为FLOATING

网友B:
肯定不要你自已转换的,只要在HMI中设定一下就可以显示出的

网友C:
格式  999.999

楼主:
十分感谢!我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修改为Floating后,并且格式设置为999.999,并且四舍五入,为什么HMI显示NaN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