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伺服电机准确停止?

楼主(2009-07-28):
包米勒伺服电机在与机械脱离的情况下,当电机顺时针旋转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会再继续顺时针转大约50度;当电机逆时针旋转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会再反向顺时针转大约50度。怎样调整呢?这种现象和电机转速没有关系,即不管电机高速还是低速旋转,停止后,总要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大约50度。

伺服驱动上有三个电位器。Drift P-Verstark Sollwert-Anpassung 。哪个可以调整电机准确停止呢?谢谢各位指教!

即使很低的转速,也是这样。例如用手轮逆时针转20度,也会顺时针倒回50 度。实际旋转了“负30:度;而用手轮顺时针转20度,也会顺时针再转50 度。实际旋转了70度。
另外,给同样的模拟量的控制电压,旋转的速度也不一样。顺时针的转速快些。好像有一个固定的顺时针的模拟进给量。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我们技术头:13501917811张!

网友B:
向工晚上还来上工控网,很专业呀。

楼主的问题最好是找供应商,或者把问题说得更透彻些,伺服驱动器的型号,点动还是速度控制模式,用winbass软件监控是什么结果等等?

网友C:
感觉象是自动补偿机械间隙的样子,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D:
这么大的机械间隙很恐怖

网友E:
做了反向补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