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置位或复位输出点用哪个指令?

楼主(2009-07-28):
我刚开始用和利时的PLC,不知道置位/复位用哪个指令,请大家介绍一下,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双稳态指令,SR(置位优先双稳态器)和RS(复位优先双稳态器),不过只能用一个输出点,多用几次的话不是构成双线圈了吗?不知道该怎么用。

自己摸索着学,感觉有点慢,所以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假如只是想对线圈进行复位和置位的话,可以通过点击快捷按钮,就是在菜单栏下面有5个快捷按钮,最后一个按钮来实现。第一次为置位,两次为复位,三次回到最初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只是想对线圈进行复位和置位的话,可以通过点击快捷按钮,就是在菜单栏下面有5个快捷按钮,最后一个按钮来实现。第一次为置位,两次为复位,三次回到最初状态。

谢谢你的回答,我就是想问对线圈进行复位和置位这个操作,你说的那个快捷按钮就是最后那个S/R按钮吧,我怎么点击的时候没有反应呢,我指的是编写程序的时候,不是调试的时候。

我试了很多次,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如果楼上的有时间的话麻烦你随便写几句程序,比方说I0.0上升沿置位Q0.0,I0.1的下降沿复位Q0.0等,抓一个屏幕上来看一下如何,或者发到我的邮箱:wsy2095@163.com,谢谢。

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哦,好像找到了,先编写一个线圈上去,然后选中线圈,点击那个“置位/复位”快捷键,线圈的括号里面就出现“S”或者“R”的字母了,这样就是置位或者复位了。

明白了,谢谢!

有问题再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