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系列,程序400步以上就出现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9-07-28):
我用FX2N和台达变频器做通讯,当程序400步以上就通讯不成功,以下就没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

希望高手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设的超时时间有没有问题,按你说400步以上会的话,那应从通信超时看一下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你试着把时间设定大些

网友C:
WDT的时间延长,MOV D8000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你试着把时间设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