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变频器带动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09-07-28):
2.2KW的变频器带动2.2KW的电机每分钟刹车60次,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择多大的功率才行,各位师傅帮忙解决!谢过!!之前我用了400W150欧的电阻但没达到技术要求

网友A:
2.2KM的电机煞车电阻300W70Ω,制动电阻料号BR300W07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KM的电机煞车电阻300W70Ω,制动电阻料号BR300W070
貌似这个制动电阻要315W 311Ω吧?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