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输出模拟量给PLC

楼主(2009-07-28):
变频器输出4~20mA输入给SM331,应该怎么用C还是D,具体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C吧,怎么我的440的模拟量输出4-20MA只对应0-27648/2??也就是只有40MA才能到27648了

网友B:
C 通道是四线制    电源和信号分开的

D通道是两线制   只是接收信号的

你自己看吧

楼主:
具体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C:
“C”,信号线的正极接SM331的2端子,负极接3端子

网友D:
变频输出为电流源信号,应该用C,只接信号输入的正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