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要求是变送器送进来一个模拟量, 通过AD转换以后, 达到一定的值, 就输出一个动作。 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因为还没有碰过AD模块。 PLC是三菱的FX2N . 谢谢。

主要问题集中在AD模块的设置上, 剩下的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完成了, 感谢。 。

网友A:
好好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不明白可以照搬 地址改改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的。找一本AD模块的手册仔细看看,主要是看你用4-20mA电流,还是电压来做。这在缓冲寄存器中要选择的,用FROM和TO指令来做,可以照抄手册上的程序只要修改一些地址就可以了。我刚接手的时候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的,自己网上查找资料,再反复做几次,修改几次就行了。好好学习。

网友C(2016-09-08):
楼上说的都在理,照做。

网友D:
看不太懂,怎么设定范围?还是我找的手册不对?

网友E:
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信号,你需要根据标准信号的类型来确定A/D的的模式,送入控制器的时候是数字量。

网友F(2017-02-15):
引用 网友E:
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信号,你需要根据标准信号的类型来确定...

 还是要多看手册,自己多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