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不能正常启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28):
       系统安装的是WINCC6.2中文版,每次取消激活,正常退出WINCC然后再重新启动电脑,自动运行WINCC项目时,等了很久出现提示:无效的自动运行项目,请重新添加项目。按要求重新添加项目再运行仍然不行!然后从桌面打开WINCC图标,等一段时间也是无法激活,提示:1、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2、无法装载文件 X:、AA\BB\MCP(WINCC文件所在目录)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用克隆备份恢复系统,恢复以后重新启动系统仍然不行,出现的提示和上面的情况一样,没办法了只有把WINCC和数据库卸载重新安装,安装以后重启系统可以正常激活和取消激活WINCC项目。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吧,这期间曾多次重启系统,项目均可正常运行),系统再次出现上述情况,后来在网上找到一种方法:开始\运行\CMD,进入DOS命令符界面,输入:reset_wincc然后回车,待出现ready 对话框,按确定按钮,然后退出DOS命令符界面。这时从桌面打开WINCC图标,激活项目一切正常了!可是每次正常退出项目,重启电脑时仍会出现上述问题!所以这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呀,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如何处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楼主:
呵呵都两天竟然没有人回复?!都没碰到这种情况?

教会我就抢你饭碗!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你说的方法不知对我有没有用,以后可以试下,

我是这样做的:用WINCC的工具(项目复制器)把项目另存一下,再打开原来的项目就可以打开了,如果不行的话一般是做一步就重启下电脑,最后基本都正常 了,,但是我装的英文版6.2的就总是出现你说的错误提示:1、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中文版的就按我上面的处理下就行了,,一般我新建的项目都要这样处理一下才能正常 工作的。

楼主:
上述这种情况在电脑正常关机后,再按电源启动电脑,则WINCC能正常启动,如果是从“开始菜单/关机/选择重新启动电脑”,WINCC就不能正常启动,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A:
我的问题是:

我打开wincc6.0项目时,首先提示“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确定后提示“请求数据存储接口时出错”,最后是“无法加载文件....”,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啊?

请问为什么?

网友B(2009-12-25):
运行RESET_WINCC出现READY在运行,如果不行重启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