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28系列变频器显示EEF

楼主(2009-07-29):
施奈德28系列变频器上电显示EEF

恢复出厂值无结果,替换好的CPU 板子,故障依旧

请各位老师指明方向

楼主:
施奈德28系列变频器上电显示EEF

恢复出厂值无结果,替换好的CPU 板子,故障依旧

请各位老师指明方向 对不起我是论坛新手不知道积分的规则,本身没有分送,不是故意的 初次,请谅解

网友A:
你查查说明书吧,看看故障啥意思,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积分吗多发点帖子就有了。别让大家白忙活了。

楼主:
对不起,没有说的详细,EEF就是内部故障,EEPROM,说明书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B:
把电路板洗洗吹吹,排线换掉就差不多了

楼主:
老师,排线当时就换过,没有效果,以前别人修过,来了个漫天飞,满地里扑蚂蚱。

动过的焊点全屎

网友C:
l楼主,EEF我修过很多,你的机别人修过,首先你要看看主板的功率与实际值是否一直,不匹配也会报EEF,还有就是清洁主板,如还不行,可以交流13725248130

楼主:
张义彬先生,很感谢你的答复,主板的功率与实际值一致,主板的焊点我都检查了特别是排线的,主要是板子基础太差,我也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瞎蒙,板子各路电源都很好,我怀疑上电时序有问题

网友C:
你替换的主板与驱动板同功率吗?如果是同功率上电还报EEF,首先按ENT键两次,如果还不能,那多怕是驱动板的问题,目前我也没有查出驱动板与主板是通过什么识别功率得,在此也希望知道的朋友多交流

楼主:
我爱卢云燕  谢谢老师的答复,给我指了另一条方向,难怪我在硬件上查不到故障,不知如何进入超级用户,初始化,太神秘了,对于非专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