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应用PLC的时钟

楼主(2009-07-29):
现想利用PLC的时钟功能,作实时终终端显示.,该如何设置?

网友A:
OMRON PLC? OMRON PLC型号不一样,方法不一样。

我用CS1系列,在在线邦助中可查到提供日期时间的特殊单元地址,BCD码。

送到一个中间地址,触屏的显示单元再访问PLC的这几个中间地址;

另一办法,如触屏,不用PLC的时间日期,直接用触屏的日期时间

网友B:
将PLC时钟传给终端能够显示的数据通道(字)。终端上用模拟量将其显示出来即可。如格式不对可以在PLC内部将时钟值拆成时、分、秒三个字在终端上用模拟量将其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