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7-29):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同型号的PLC参数的设定也不一样,不如可以设定寄存器容量,起始位置,外部端子运行,通讯格式等

楼主:
是不是不用设顶参数也可以啊?  比如我要用到文件寄存器,难道要在参数里设置好?还是直接用?

网友A:
文件寄存器要和名称对应上的,一定要设置的

网友B:
D数据寄存器

W通讯用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