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s可以同时和两个plc通讯吗?

楼主(2009-07-29):
我现在有两个422 接口的plc,是否可以同时和7062KS相连接? 我该如何做

还是就是屏与三菱的plc通讯速度是多大?

网友A:
首先,您的2台PLC应该是三菱PLC吧?如果走422接口的话,应该是三菱编程口方式,这也相当于是232的方式,如果用7062KS通讯的话,可以使用2个串口,com1:2,3,5三根线是232可以直接连接编程电缆,com2:7+8-是485需要转换模块。另种方法就是2个PLC都做成485的方式挂一个串口下面通讯。

至于屏与三菱PLC通讯速率,具体情况与plc程序大小、采集通道多少、软件版本、驱动新旧都有关系,经测试嵌入版6.5环境下采集30字速度在200ms以内,采集200字速度在1000ms以内,现在的版本是嵌入版6.8版本,驱动也是新模板,比6.5版本速度更快,不知道这样的速度您是否合适?

以上仅供参考,感谢使用mcgs。

网友B:
我用的是6.8,感觉同一485挂的模块多了。。猜挂了 5个。。感觉就开始慢了。

网友C:
子设备越多,通讯速度肯定越慢,因为这些子设备都是使用同一串口收发数据,资源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