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问题

楼主(2009-07-29):
S7-300调用系统时间,READ-CLK的输出数据怎么写,DATE_AND_TIME,我要把时间放到存储器里,怎么写啊,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好想是要用个指针,有专门的功能块,调用就行了,我调试时做过,做成了一个块,可以设定时间也可以读出来,当时是打算读到触摸屏的,我用的tp177没有电池,掉电时间就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路过学习学习呀

网友D:
以前做过,输出到好象是 DB1.DBB0 BAYE 8 吧,数据类型时间日期型 ,再每个字节单独读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