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DDA103A1A报警E14.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7-29):
求教各位大师;松下MDDA103A1A报警E14.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报警代码E14:过电流!

有需要请加QQ:312917728

楼主:
谢谢在QQ:312917728大师的指点下。我修好了。是互感器里的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B(2009-09-27):
各位师傅好 我的MDDA103A1A也是报14  能详细说说怎么检测吗   先谢啦

网友(2016-11-05):
14系what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