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用 Mcgs 高速TCP/IP 来进行网络数据的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如果使用 Mcgs 高速TCP/IP 来进行网络数据的同步,而且是一个服务器、多个子站,能实现么? 由于每个高速 TCP/IP 对应一个子站,而本机只有一个 IP,如何区分呢?

网友A:
1.可以实现。在 Mcgs 中,允许添加多个网络高速 TCP/IP 设备。
2.每个高速 TCP/IP 对应一个子站,而本机只有一个 IP,区分时使用高速 TCP/IP 的基本属性中的网络端口地址来区分。此设置缺省为“188-地址1”。如果有多个高速 TCP/IP,则此地址设置为不同即可。即,如果有三个子站,则服务器端有三个高速 TCP/IP,设置为“188-地址 1”“187-地址 2”“186-地址3”,则三个子站的高速 TCP/IP 也分别设置为“188-地址1”“187-地址 2”“186-地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