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输入与输出问题

楼主(2009-07-29):
我有一个温控仪在设定温度为220时,有红外点温枪测发热管的温度只有80,90度,但是温控仪显示检测到得温度也为220度左右。 (红外点温枪正常,温控仪也用(uj37型直流电位差仪)校正过。请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损坏了吗,传给温控仪表就错了

网友B:
你都确定红外点温枪,温控仪是好的,就剩传感器了,你说问题在那?如果是热偶,再看看补偿导线

网友C:
用红外点温枪和温控仪同时检测室温看一下,有无偏差。

网友D:
同意楼上所有看法 !设定值220  测温也是220  不会那么巧吧, 有些仪表有  PV跟踪SV的功能 , 不知道你的仪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这个检测不一样吧?红外线检测是发热管外壁的温度,可能跟大气换热了。显示仪显示的管壁内部的温度吧。

网友F:
红外辐射测温仪使用是有技巧的,角度、被测物表面颜色、材料对温度显示都有影响。

网友G:
是不是传感器的线没接好啊.

网友H(2010-06-20):
肯定是传感器的问题
不会刚好是220吧

网友I:
不排除是一个巧合。同时,你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和你用红外测温仪测量的位置不可能相同,差异存在时正常的,如果仪表已经用电位差计校准过,那么你可以将温度传感器放在沸腾(水沸点温度100度)的水中(要保证足够的插入深度),大约15分钟后就等温了,你可以观察你的仪表显示结果是否正常。关于温度检测试验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或许能给你更多的帮助。我的办公室电话是0574-62505528杨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