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配减速机了,能否用变频器取代?

楼主(2009-07-29):
  各位前辈好,本人有一客户,厂内30几台高压电机.由于工艺要求,所有的都配有减速机,目的是为了把速度降低,而获得较大的转力,或者说较大的转距.我想问下各位,能否用变频器代替?另是否有节能效果,当然,不能改变工艺的条件下.也不能影响原先的终端输出力矩!

  诚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用变频器时电机的力矩应该是不变的或者减小的,用到原来的机械设备上时,电机会拖动不了原设备。

网友B:
应该不行.只能把减速机放小一点用变频,但节电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网友C:
用变频器替代减速器,是变频器应用中的一个认识误区。

网友D:
汇川同步变频器在取代减速机上已经应用,不过汇川是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谁家能做,就不知道了

网友E:
不可以,使用变频器不能改变多大的转距

网友F:
你这不能用,

你现在用减速机是为了有一个大的力拒.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XALHL XXALHL
积分:2
帖子:2注册时间:2008-6-25 12:11:15 4楼 回复时间:2009-7-30 9:57:44 汇川同步变频器在取代减速机上已经应用,不过汇川是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谁家能做,就不知道了

楼上 我是第一次听说!

好像没有哪家说它变频器能代替减速机(在不改变原有电机) ,进口也没有听说过有!(可能我孤陋寡闻吧)现在就听见你一家有,那你变频器是很牛,

请楼上说说你变频器怎代替的?   原理?

网友H:
我想知道变频器替代减速机后的转矩如何放大??

我的理解:换掉减速机后电机功率需要放大才能满足转矩要求,这样投资就太大了。

电动机变频改造几乎都是不动减速机的。

网友I:
减速机是力矩放大器!!!!!!!!

变频器是速度调节器!!!!!!!!

学好初中物理中的杠杆原理,记住“给我个支点我可以敲起地球”!!!

网友J:
肯定不可以的,变频器能保证电机在低速时输出恒转矩(恒转矩调速),而减速机以机械的方式增大转矩.

网友K:
当然不行。

理论上,工频以下运行是恒扭矩,就算能提升200%也带不动,何况只能短时间运行。另外,低速运行,电机散热是个大问题。

唉!看来变频器的神话故事到现在还在延续,那个缺德鬼那么宣传的啊。

网友L:
现在高压变频器改造,主要还是用在风机水泵上,如果是用减速机,一般都是恒转矩负载。不太适合用高压变频器改造,节电空间也不大(球磨机、大型皮带机等)。

网友L:
有什么事情,可以聊聊QQ:362168426

网友M:
用减速机不仅可以调速,而且可以调节电机的输出转矩,至于是否能直接用变频器替代,要考虑工作电流和低频时的电机散热。

网友N:
斩波内馈调速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http://blog.sina.com.cn/weiqianqu

网友O:
如果改造,那就要看电机的负荷情况,如果负荷较重的话,改造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P:
关键,看满足工艺要求的最低转速是多少,在这个转速下的转矩是多少,如果变频器能在这样低速的情况下输出满足工矿的力矩,那就可以改造;如果力矩不能满足,那就不能改造。

网友Q:
从你的情况看不可行,使用机械变速箱的机械大部分都是大范围意义上的恒功率输出,而变频调速控制的扭矩上限在各种频率下基本不能提高的。举个例子,变速箱为1:10时,可以提供10倍电机扭矩,变频控制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R:
如果高压电机的输出扭矩够就可以去掉减速机加变频器,加变频器是可以省电但要看你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S(2009-10-07):
用减速机主要用来调节输出转矩, 且可以调速,至于是否能直接用变频器替代,要考虑电机输出的力 矩,大功率的一般都不能代替!

网友T:
电机力矩和变频的关系大还是跟电机的关系大哦,那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U(2010-04-10):
带减速机的传动系统,为了获得更精确更低的转速,是可以采用变频器拖动并获得一定的节能效果的。但是减速装置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了就带不动负载了。

网友V(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W:
各位说的非常明白了。

网友X(2010-07-04):
有需要变频电机减速机的,可以联系我,质优价廉,手机13817907599  QQ514765255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XALHL XXALHL
积分:2
帖子:2注册时间:2008-6-25 12:11:15 4楼 回复时间:2009-7-30 9:57:44 汇川同步变频器在取代减速机上已经应用,不过汇川是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谁家能做,就不知道了

楼上 我是第一次听说!

好像没有哪家说它变频器能代替减速机(在不改变原有电机) ,进口也没有听说过有!(可能我孤陋寡闻吧)现在就听见你一家有,那你变频器是很牛,

请楼上说说你变频器怎代替的?   原理?

网友Y:
本人提供基于芯片MB90F462和MB90F562以及TMS320LF2406的全套变频器技术解决方案,从软、硬件开发,到客户应用提供全方位服务。变频器性能稳定成熟,软件性能优越,现在全国有多家厂家在生产.
变频器具有瞬时的过流、过压的抑制功能,20多种故障保护功能,以确保变频器和电机不被损坏,变频器具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并采用了特有的死区补偿技术和低频转矩补偿技术,能够快速反应负载的变化,输出足够转矩,很好地解决了变频器低频时力矩不足的难题。0.5HZ运行均匀,在1HZ时输出力矩达150%,全频无振荡,功率可从0.4到400KW。
本产品采用通用的电机专用芯片,性能好,价格低,本产品在设计技术上以及产品的性能上均属于国内先进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现在市场份额巨大的变频器市场技术要求,从而可以避开大多数国产变频器为了争夺变频器低端市场的竞争。凭借产品的高可靠性以及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占领市场,前景巨大。
欲寻求有志于变频器事业的个人或企业合作,合作方式有: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等多种合作方式。
有意者请加QQ、37028003详谈,邮箱:37028003@qq.com